请问下这段程序里的那几个##是啥意思,完全看不明白

楼主(2018-12-13):
#define __STM32_PIN(index, gpio, gpio_index)
    {
        index, GPIO##gpio##_CLK_ENABLE, GPIO##gpio, GPIO_PIN_##gpio_index
    }

网友A:
来了~~~
而##被称为连接符(concatenator),用来将两个Token连接为一个Token。
即当你传递的参数为                    (    A,    B,    C    )
那么就会变成               (    A,     GPIOB_CLK_ENABLE,     GPIOB,    GPIO_PIN_C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了~~~
而##被称为连接符(concatenator),用来将两个Token连接为一个Token。
即当你传递的参数为      ...

谢啦,预处理这边的知识还是很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