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打地鼠小游戏程序设计与源码说明

楼主(2018-12-13):
打地鼠程序说明文档:
项目是一款打地鼠的游戏,程序用到了延时函数、LED、电阻屏、按键灯功能,这些功能的初始化例程里面都有,我们可以直接调用来完成初始化。
    完成了初始化就开始程序的主干了,既然我们用到了电阻屏,肯定就需要对它进行校准,校准函数在触摸屏例程也有,我们可以通过KEY0按键直接调用校准函数,用来防止触摸屏不准。
    然后我们先进行的是界面显示,先通过图片取模软件取出一个背景图,注意取模的时候由于例程显示那里标注了,在液晶上画图(仅支持: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or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的扫描方式!),图片数据(必须包含图片信息头, 4096色/16位真彩色/18位真彩色/24位真彩色/32位真彩色的图像数据头),针对STM32,不能选择image2lcd的"高位在前(MSB First)"选项,否则imginfo的数据将不正确!我们按照标注选择了16位真彩色的取模方式,通过PS将图片改为屏幕合适尺寸,就可以在屏幕上显示出背景了。将前20行用来显示分数,等级,生命属性,他们通过字符串和数字变量的显示函数来实现, 后面300行做成3*3的地鼠洞,地鼠洞通过例程里面的画实心圆来表示,用一个for来遍历每个圆心坐标,让代码简介,在用个随机数函数产生0-8的数字来代表老鼠出现的位置,然后通过同样的方法取出老鼠的图片,根据洞圆心的坐标,找到老鼠显示的坐标显示出老鼠,这里背景是指显示一次的,老鼠变换一次刷新一次屏幕,刷新就只用刷新你目前的状态,洞的显示和老鼠的位置,让洞把老鼠覆盖就可以不用刷新背景了。再游戏结束之后再重新刷新背景显示游戏结束和继续就好了。
    显示完成了接下来就是触摸,由于它的例程里面自带触摸函数,可以直接调用来返回当前的x,y坐标,这样触摸就很容易了
    key_9=(tp_dev.x[0]+1)/80+3*(tp_dev.y[0]+1-20)/100;
    用以上这段代码就可以识别出触摸的是之前分的3*3的那个位置,返回的1-9,然后再和老鼠对应的坐标进行判断就可以知道打对与否,对就加分,分到就升级,升级了就提高地鼠刷新次数,错就减分,减生命,分为0时就不减了,生命为0就游戏结束。还有不管对错,只要点击了屏幕地鼠的持续时间就会减短,马上刷新下一只地鼠。就不用多余的等待。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24cxx.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stdlib.h"

#ifndef __IMAGE2LCD_H
#define __IMAGE2LCD_H
#include "sys.h"

__packed typedef struct _HEADCOLOR
{
   unsigned char scan;
   unsigned char gray;
   unsigned short w;
   unsigned short h;
   unsigned char is565;
   unsigned char rgb;
}HEADCOLOR;
void image_display(u16 x,u16 y,u8 * imgx);//在指定位置显示图片
void image_show(u16 xsta,u16 ysta,u16 xend,u16 yend,u8 scan,u8 *p);//在指定区域开始显示图片
u16 image_getcolor(u8 mode,u8 *str);//获取颜色
extern const u8 gImage_1[];
extern const u8 gImage_2[];
#endif

//ALIENTEK Mini STM32开发板范例代码21
//触摸屏实验
//技术支持:www.openedv.com
//广州市星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void Load_Drow_Dialog(void)
{
        LCD_Clear(WHITE);//清屏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lcddev.width-24,0,200,16,16,"RST");//显示清屏区域
          POINT_COLOR=RED;//设置画笔蓝色
}
////////////////////////////////////////////////////////////////////////////////
//电容触摸屏专有部分
//画水平线
//x0,y0:坐标
//len:线长度
//color:颜色
void gui_draw_hline(u16 x0,u16 y0,u16 len,u16 color)
{
        if(len==0)return;
        LCD_Fill(x0,y0,x0+len-1,y0,color);
}
//画实心圆
//x0,y0:坐标
//r:半径
//color:颜色
void gui_fill_circle(u16 x0,u16 y0,u16 r,u16 color)
{
        u32 i;
        u32 imax = ((u32)r*707)/1000+1;
        u32 sqmax = (u32)r*(u32)r+(u32)r/2;
        u32 x=r;
        gui_draw_hline(x0-r,y0,2*r,color);
        for (i=1;i<=imax;i++)
        {
                if ((i*i+x*x)>sqmax)// draw lines from outside
                {
                         if (x>imax)
                        {
                                gui_draw_hline (x0-i+1,y0+x,2*(i-1),color);
                                gui_draw_hline (x0-i+1,y0-x,2*(i-1),color);
                        }
                        x--;
                }
                // draw lines from inside (center)
                gui_draw_hline(x0-x,y0+i,2*x,color);
                gui_draw_hline(x0-x,y0-i,2*x,color);
        }
}
//两个数之差的绝对值
//x1,x2:需取差值的两个数
//返回值:|x1-x2|
u16 my_abs(u16 x1,u16 x2)
{
        if(x1>x2)return x1-x2;
        else return x2-x1;
}
//画一条粗线
//(x1,y1),(x2,y2):线条的起始坐标
//size:线条的粗细程度
//color:线条的颜色
void lcd_draw_blin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u8 size,u16 color)
{
        u16 t;
        in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 incx,incy,uRow,uCol;
        if(x1<size|| x2<size||y1<size|| y2<size)return;
        delta_x=x2-x1; //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y2-y1;
        uRow=x1;
        uCol=y1;
        if(delta_x>0)incx=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if(delta_x==0)incx=0;//垂直线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if(delta_y>0)incy=1;
        else if(delta_y==0)incy=0;//水平线
        else{incy=-1;delta_y=-delta_y;}
        if( delta_x>delta_y)distance=delta_x; //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t=0;t<=distance+1;t++ )//画线输出
        {
                gui_fill_circle(uRow,uCol,size,color);//画点
                xerr+=delta_x ;
                yerr+=delta_y ;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uRow+=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uCol+=incy;
                }
        }
}
const u16 POINT_COLOR_TBL[CT_MAX_TOUCH]={RED,GREEN,BLUE,BROWN,GRED};
////////////////////////////////////////////////////////////////////////////////
//5个触控点的颜色
//电阻触摸屏测试函数
        u8 flag_1=5;
void rtp_test(void)
{
        u8 key;
        u8 i=0;
        u8 z=0;
        u16 o=rand()%9;
        u8 key_9=0;
        u16 score=0;
        u8 flag=1;
        u8 flag_2=1;
        u8 level=1;
//        for(z=0;z<9;z++)
//        {
//                        gui_fill_circle((z%3)*80+40,(z/3)*100+70,40,BLUE);
//        }
//        LCD_ShowString(0,0,200,16,16,"SCORE");

        while(1)
        {
                 key=KEY_Scan(0);
                tp_dev.scan(0);
                key_9=(tp_dev.x[0]+1)/80+3*(tp_dev.y[0]+1-20)/100;
                if(flag_1==5)
                {

                        LCD_Clear(WHITE);
                        image_display(0,0,(u8*)gImage_1);
                        LCD_ShowString(0,0,200,16,16,"SCORE");
                        LCD_ShowString(79,0,200,16,16,"LEVEL");
                        LCD_ShowString(159,0,200,16,16,"LIFE");
                        flag_1=0;
                }
                if(flag_1<=3)
                {
                        if(i==0)
                        {
                                LCD_ShowNum(189,0,4-flag_1,4,16);
                                LCD_ShowNum(29,0,score,4,16);
                                LCD_ShowNum(109,0,level,4,16);

                                for(z=0;z<9;z++)
                                {
                                gui_fill_circle((z%3)*80+40,(z/3)*100+70,25,BRRED);
                                }
                                delay_ms(10);
                                //LCD_ShowNum(0,0,o,4,16);
                                //LCD_ShowNum((o%3)*80+36,(o/3)*100+62,o,1,16);
                                image_display((o%3)*80-17+40,(o/3)*100-17+70,(u8*)gImage_2);
                        }
                        //gui_fill_circle(119,159,40,BLUE);
                if(tp_dev.sta&TP_PRES_DOWN)                        //触摸屏被按下
                {
                         if(tp_dev.x[0]<lcddev.width&&tp_dev.y[0]<lcddev.height)
                        {
//                                if(tp_dev.x[0]>(lcddev.width-24)&&tp_dev.y[0]<16)Load_Drow_Dialog();//清除
//                                else
//                                {
//                                        TP_Draw_Big_Point(tp_dev.x[0],tp_dev.y[0],POINT_COLOR_TBL[i%5]);
//
//                                }                                        //画图
                                //        key_9=(tp_dev.x[0]+1)/80+3*(tp_dev.y[0]+1-20)/100;

                                if((o+1)==key_9&&flag)
                                {
                                        score++;
                                        flag=0;
                                }
                                else if(flag)
                                {
                                        if(score>0)score--;
                                        flag=0;
                                        flag_1++;
                                }

                                        i=(int)(100/(level*0.75)-15);

                        }
                }else delay_ms(10);        //没有按键按下的时候
                if(key==KEY0_PRES)        //KEY0按下,则执行校准程序
                {
                        LCD_Clear(WHITE);//清屏
                    TP_Adjust();  //屏幕校准
                        TP_Save_Adjdata();
                        Load_Drow_Dialog();
                }

                if(score>19){level++;score=0;}
                i++;
                if(i>(100/(level*0.75)))
                {
                        o=rand()%9;
                        LED0=!LED0;
                        flag=1;
                        i=0;
                }
        }
                if(flag_1>3)
                {
                         if(flag_2){tp_dev.x[0]=0;tp_dev.y[0]=0;flag_2=0;
                                LCD_Clear(WHITE);//清屏
                                 image_display(0,0,(u8*)gImage_1);
                                if(tp_dev.touchtype!=0XFF)LCD_ShowString(90,130,200,16,16,"GAME OVER");
                        if(tp_dev.touchtype!=0XFF)LCD_ShowString(110,160,200,16,16,"continue");
                         }
                        //LCD_Clear(WHITE);
                                if(key_9==5)
                                {
                                                flag_1=5;
                                                level=1;
                                                score=0;
                                                flag=1;
                                                flag_2=1;
                                }
                }
        }
}

//电容触摸屏测试函数
void ctp_test(void)
{
        u8 t=0;
        u8 i=0;
         u16 lastpos[5][2];                //最后一次的数据
        while(1)
        {
                tp_dev.scan(0);
                for(t=0;t<CT_MAX_TOUCH;t++)//最多5点触摸
                {
                        if((tp_dev.sta)&(1<<t))//判断是否有点触摸?
                        {
                                if(tp_dev.x[t]<lcddev.width&&tp_dev.y[t]<lcddev.height)//在LCD范围内
                                {
                                        if(lastpos[t][0]==0XFFFF)
                                        {
                                                lastpos[t][0] = tp_dev.x[t];
                                                lastpos[t][1] = tp_dev.y[t];
                                        }
                                        lcd_draw_bline(lastpos[t][0],lastpos[t][1],tp_dev.x[t],tp_dev.y[t],2,POINT_COLOR_TBL[t]);//画线
                                        lastpos[t][0]=tp_dev.x[t];
                                        lastpos[t][1]=tp_dev.y[t];
                                        if(tp_dev.x[t]>(lcddev.width-24)&&tp_dev.y[t]<16)
                                        {
                                                Load_Drow_Dialog();//清除
                                        }
                                }
                        }else lastpos[t][0]=0XFFFF;
                }

                delay_ms(5);i++;
                if(i%20==0)LED0=!LED0;
        }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tp_dev.init();                        //触摸屏初始化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oad_Drow_Dialog();
                if(tp_dev.touchtype&0X80)ctp_test();        //电容屏测试
                else rtp_test();          //电阻屏测试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源码+文档):

网友A:
请问在这个程序中,是怎样把打地鼠图片的加入到程序中的,两者之间是如何建立起关联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在这个程序中,是怎样把打地鼠图片的加入到程序中的,两者之间是如何建立起关联的啊

地鼠和背景图片都是用的取模软件,在工程里面有这个函数

网友B:
STM32战舰V3可以用吗

网友C(2019-09-29):
试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D(2019-12-11):
为什么打不开

网友E(2020-04-26):
楼主这个key_9=(tp_dev.x[0]+1)/80+3*(tp_dev.y[0]+1-20)/100;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E:
楼主这个触摸点 key_9=(tp_dev.x[0]+1)/80+3*(tp_dev.y[0]+1-20)/100;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F(2022-01-04):
显示无法打开pdsc文件是什么原因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显示无法打开pdsc文件是什么原因

用Keil5来编译  你看我编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