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的学习感觉有点不明白,我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因为我单片机学的还是太少啊 求帮助

楼主(2018-12-13):
(无正文)

网友A:
IIC很简单的,就三根线,地线就不说了,剩下两个,一个是信号线,一个是时钟线,时钟线就是一直产生高低电平,有点像心脏,为要通信的地方提供生命,然后数据线也是产生高低电平,为要通信的地方提供数据,看一下IIC的库函数文件,一个函数一个函数的理解,多看几遍就好了。

网友B:
建议呢你从网上找一些介绍的详细一些的视频,然后再自己多写几个i2c的程序

网友C:
IIC的难点是用一条线据线传数据,所以要撑握如何将一个字节折分成一个个位发送,如何将接收到的一个个位合并成一个字节(51是8个位一个字节),再就是整懂相应的传输协议,传输协议很多,看你用的芯片而定

网友D:
IIC难点
1,脉冲时序问题,搞懂SCL,SDL的关系就好了。就是几个固定的搭配。
2,搞定函数的概念,IIC用到的函数大多只是相互调用,暂时用不到指针层面,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明了的。
3,项目走一遍基本上就熟练了,个人建议你用PCL8591练手,这个直观,不想24CX系列,看不见摸不着。

网友E:
一口气吃不了一个热包子,初学建议用别人写好的函数,直接调用,先观察效果,然后仔细阅读代码,试着修改其中一些地方,观察修改后的效果,如此循环多做尝试.在理解代码后,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加以修改整理,比如增加些传递参数,返回参数之类的.这样别人的代码就成了自己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