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51单片机设置串口通讯的方法

楼主(2018-12-13):
  这里介绍一种不需要使用中断的串口通讯方法,直接在main中的while循环里面查询串口标志,当标志发生变化的时候就进行相应的操作。
#include "STC12C5A60S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定义uint8为无符号8位数据类型

void Uart1_Init();      //初始化串口函数

void main()
{
  uint8 Uart_Tmp;       //收发缓存器
  Uart1_Init();         //初始化串口

  while(1)
  {
    while(RI == 0)      //循环等待接收到字符
    {

    }
    RI = 0;             //将标志位清零
    Uart_Tmp = SBUF;    //接收串口接收到的数据
    SBUF = Uart_Tmp + 5;//将数据加上5后再次发送

    while(TI == 0)      //等待发送结束
    {

    }
    TI = 0;             //将标志位清零
  }
}

void Uart1_Init()
{
    REN = 1;    //允许接收控制位置1
    SM0 = 0;    //设置UART工作方式
    SM1 = 1;
    TR1 = 1;    //启动定时器
    TMOD = 0x20;//设置定时器方式
    TH1 = 0xfd; //设置波特率
    TL1 = 0xfd;
}

串口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