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不懂单片机,工作时序等内容根本就不知道做什么的?

楼主(2018-12-13):
觉得单片机学不懂,好多知识点都看不懂,比如会给一个单片机的工作时序,我都不知道是做什么的。有推荐什么能学懂它吗

网友A:
工作时序的话,你入门的时候,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节奏,没有节奏的话,系统运行起来就会混乱。
如果入门学习单片机,你可以从应用入手,买一块51开发板,然后自己去编程实现功能,学到后面的时候,你慢慢就能理解到了。

网友B:
时序:单片机时序是指单片机执行指令时应发出的控制信号的时间序列。这些控制信号在时间上的相互关系就是CPU的时序。它是一系列具有时间顺序的脉冲信号。
CPU发出的时序有两类:一类用于片内各功能部件的控制,它们是芯片设计师关注的问题,对用户没有什么意义。另一类用于片外存储器或I/O端口的控制,需要通过器件的控制引脚送到片外,这部分时序对分析硬件电路的原理至关重要,也是软件编程遵循的原则,需要认真掌握。
另外可以去看看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教程这本书。

网友C:
推荐看一下    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教程 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