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的线性化使用

楼主(2018-12-13):
热敏电阻的线性化使用

使用合肥三晶的热敏电阻,25℃时阻值为94K,精度1%,B值3990。(不建议使用50k/25℃以下的阻值,因为回路电流在高温时会偏大)。
热敏电阻在低温时阻值非常大,达到M级,此时回路电流恐怕比电路器件端口电流还小,对测量不利。故此并联49k9电阻,让其最大值限制在50k之内。
回路供电电阻则力求最低温时,接近电源电压!本例用4.0V供电,就让其达到约3.8V。
接下来,截取满足项目需求的温度段,我截取的范围为-10.0℃~110℃,满足室内电热水器范围及室温测量要求!即使用来控制烧开水,也满足要求。
利用电子表格的强大运算功能,分别输入公式计算出每一格的具体数据,对12位AD转换,测量混合8次,满度可达32768等级,足够大!
此时,我们得到了每5℃一格的数据,按照0.1℃的显示要求,则由相邻两格差值除以50!注意结果为0是不行的,必须有1以上的得数!若得数大于10,则说明可以显示到0.01℃!(普通民用无需如此高精度!)
线性化是一种匹配工作而已,所加电容是为了消除各种瞬间干扰,进入单片机AD口前还设置了1k和224阻容滤波元件,让信号稳定可靠。
本例是用于温控改造,必须使用原系统的5V供电,由于无法去动原电路,故增设一级由TL431稳压的高精度电路,线性稳压会有压差,故此只有改用4.0V供电。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