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30做开关电源没有电流,加上负载后发现电流异常小

楼主:
用TPS5430做了个15V可调的电源,但是加上负载后发现电流异常小

网友A(2018-12-13):
请问有没有知道原因,怎么改正的朋友

网友B:
这是高速电路,R24R25是反馈电阻,不能和FB离得太远,你可以先按数据手册上设定一个固定升压的电压,比如是15V,然后选好R12和R25,焊的时候,这两个电阻一定一定一定要靠近FB引脚!!!

网友C:
检查开关电源共地情况,电源功率是否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高速电路,R24R25是反馈电阻,不能和FB离得太远,你可以先按数据手册上设定一个固定升压的电压,比如是15V, ...

反馈电阻不能离FB太远,是指的是PCB走线一定要近吧。但是希望可以调节在加了运放时已经在PCB中尽可能靠近了

网友B:
高频电路并不是你按照电路去焊好了就好了的,走线很重要的
我不知道你这个电路是基于什么原理去设计的,可能是我见的电路太少了吧

网友D:
有没有PCB图  发上来看下问题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频电路并不是你按照电路去焊好了就好了的,走线很重要的
我不知道你这个电路是基于什么原理去设计的,可能 ...

不不,是我没有经验。瞎乱设计的就是在原电路中的反馈上面加了一个调节;
也找到什么问题了,没有加散热,芯片进入打嗝模式,又画了一块,回来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PCB图  发上来看下问题1

暂时解决了,谢谢

网友E(2023-05-06):
串了10欧的限流电阻是输出,还能希望电流大吗?

网友F:
这种dcdc电路要计算电感量的,不能随便调节,感量过大会影响输出功率的

网友F:
这款dcdc有500k的开关频率,你这颗运放都反应不过来,调节速度太慢了

网友G:
你说电流小,电流小到什么程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