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蜂鸣器加入单片机程序作为一个子程序

楼主(2018-12-13):
有点不太懂这个东西 希望有高手能回答我一下

网友A:
蜂鸣有2种,一种是通电就响;另一种要自己给脉冲。。。。。单片机通常是通过3极管驱动蜂鸣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蜂鸣有2种,一种是通电就响;另一种要自己给脉冲。。。。。单片机通常是通过3极管驱动蜂鸣器

~~~~~~~~~~ ...

如果需要给定一些条件让蜂鸣器响,该怎么编程序呢

网友B:
你可能需要 单片机入门教程 比如 “郭天祥十天学会单片机 ”

网友C: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fengmingqi=P0^0; //声明IO口
void delay(uint x)//延时子函数
{
uint i,j;
for(i=x;i>0;i--)
for(j=50;j>0;j--);
}
void main(void)
{
while(1) //循环
{
fengmingqi=1; //p0.0口高电平,蜂鸣器发声
delay(500); //延时
fengmingqi=0; //p0.0口低电平,蜂鸣器不发声
delay(500); //延时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需要 单片机入门教程 比如 “郭天祥十天学会单片机 ”

确实需要,不过实验就一周了 希望这周能把咱这个实验给弄完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这个能作为一个子程序吗?我这个是需要一定条件判断这个蜂鸣器是否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