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T2272-m4做的遥控电路+单片机程序(可以自锁)

楼主(2018-12-13):
没事就在某宝买了个pt2272模块玩,问店家就说是点动的,他说自锁的卖完了。。。
想了想只能用单片机了,但是这模块输出的是高电平单片机检测高电平不怎么样说以就拿74hc04d来转换低电平,加上以前买的stc15f204s刚刚好。
按一下按键继电器一输出,并蜂鸣器响一声,对应指示灯亮,测试后两赌墙都可以非常好用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压电流(耗电低)

电压电流(耗电低)

成品图

成品图

俯视图

俯视图

下板背面图

下板背面图

下板正面图

下板正面图

上板背面

上板背面

遥控器

遥控器

/**************************************************************************************
*                独立按键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按下K1按键可以对D11小灯状态取反。
注意事项:无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div><div>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1=P1^2;
sbit k2=P1^3;
sbit k3=P1^4;
sbit k4=P1^5;
sbit led1=P3^7;
sbit led2=P3^3;
sbit led3=P3^6;
sbit led4=P3^2;

void delay( 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
                for(y=110;y>0;y--);
        }

}
/*******************************************************************************
* 函 数 名         : keypros
* 函数功能     : 按键处理函数,判断按键K1是否按下
*******************************************************************************/
void keypros()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1==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led1=~led1;   //led状态取反
  }
  while(!k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void keypros1()
{if(k2==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2==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led2=~led2;   //led状态取反
  }
  while(!k2);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void keypros2()
{if(k3==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3==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led3=~led3;   //led状态取反
  }
  while(!k3);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void keypros3()
{if(k4==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4==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led4=~led4;   //led状态取反
  }
  while(!k4);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led1=1;
        led2=1;
        led3=1;
        led4=1;
while(1)
{
  keypros();
……………………

网友A(2019-03-27):
正在学习中。。。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