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PS2手柄程序,貌似PWM和串口冲突了

楼主(2018-12-13):
大佬们,求助啊。
背景:PS2手柄与STC89C52RC串口发送数据,89C52驱动74HC595,74HC595驱动两个L293D。目的:PS2控制四个马达,PWM无级调速(PS手柄按键加减占空比实现)。
问题:用定时器产生PWM控制马达转速时,PWM周期设置貌似有问题,周期7秒左右,改TH0和TL0小于500手柄就无法通讯。
纯新手,只要能给我指出问题,随便喷。。。另,若是能帮我解决调通,耐心指导我一下相关知识,可给报酬20R,我知道不多,但是毕竟有点穷。。。
代码如下(暂时为4种占空比):
  1. #include<reg52.h>
  2. #include<intrins.h>

  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4.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elf_Define_ISP_Download_Command 0x3D
//sfr IAP_CONTR=0xE7;

sbit  DATA=P0^0;
sbit  CMND=P0^1;
sbit  ATT=P0^2;
sbit  CLK=P0^3;

uchar code scan[9]={0x01,0x4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char  out[9];

uchar time;
double count=0;        //定义占空比
bit PWM=0;
int mid_TH0,mid_TL0;
sbit sck=P1^0;
sbit ser=P1^1;
sbit rck=P1^2;

sbit EN1=P1^3;          //ic2          M4
sbit EN2=P1^4;          //ic2          M3
sbit EN3=P1^5;          //ic1          M2
sbit EN4=P1^6;          //ic1          M1

uchar code Tab[]={0x99,0x66};

void timer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函数声明**************/
void delayxms(uint z); //延时
/********************************************************************
* 名称 : void delayms(uint xms)
* 功能 : 延时
* 输入 : 有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700;j>0;j--);
}
/********************************************************************
* 名称 : Com_Init()
* 功能 : 初始化串口程序,晶振11.0592, 波特率9600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Com_Init()
{

        TMOD &=        0x0F;
        TMOD |= 0x20;
/************ps2*************/
    PCON = 0x00;  //波特率不加倍
    SCON = 0x50;  //配置串口工作模式,使能串口接收中断,等价于SM0=0,SM1=1,REN=1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EA=1;          //总中断开关
        ES=1;          //串口中断开关
        ET1=0;          //定时器1中断开关
//        IP=0x10;
/**************烧写***********/
//        SM0=0;
//        SM1=1;
//        REN=1;
}

void input(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if((dat<<i)&0x80)
                {
                        ser=1;
                }
                else
                {
                        ser=0;
                }
                sck=0;
                sck=1;
        }
}

void output()
{
        rck=0;
        rck=1;
        rck=0;
}

void delay(uint n)  //delay(x)=(2.5+x)us;
{
        uint i;
        for(i=0;i<n;i++) _nop_();
//                _nop_();//每个_nop_();大概0.1微秒
}
uchar scanout(uchar command)//手柄
{
    uchar i,j=1;
        uchar res=0;
    for(i=0;i<=7;i++)     //逐位接收
    {
         if(command&0x01)
        CMND=1;
     else
        CMND=0;
     command=command>>1;
                 _nop_();
                _nop_();
     CLK=0;
     delay(10);
         if(DATA) res=res+j;
     j=j<<1;
         CLK=1;
         delay(3);
    }
    CMND=1;
    return res;
}
void Read_PS2(void)//手柄读取程序
{
         uchar i;
     ATT=0;
         for(i=0;i<9;i++)        //扫描按键
        {
         out[i]=scanout(scan[i]);
                 }
     ATT=1;

}

void main()
{
        IP=0x10;
        Com_Init();
        timer0_init();

        EN1=0;          //M4         FR
        EN2=0;          //M3         RR
        EN3=0;          //M2         FL
        EN4=0;          //M1         RL

        while(1)
        {
        Read_PS2();
        delayms(10);
        if(out[3]==0xEF)//上,PS2手柄按键
        {
                count=100;
                EN1=PWM;          //M4
                EN2=PWM;          //M3
                EN3=PWM;          //M2
                EN4=PWM;          //M1
                input(Tab[1] );
                output();
        }
        else if(out[3]==0xBF)//下
        {
                count=60;
                EN1=PWM;          //M4
                EN2=PWM;          //M3
                EN3=PWM;          //M2
                EN4=PWM;          //M1
                input(Tab[1] );
                output();
        }
        else if(out[3]==0x7F)//左
        {
                count=30;
                EN1=PWM;          //M4
                EN2=PWM;          //M3
                EN3=PWM;          //M2
                EN4=PWM;          //M1
                input(Tab[1] );
                output();
        }
        else if(out[3]==0xDF)//右
        {
                count=10;
                EN1=PWM;          //M4
                EN2=PWM;          //M3
                EN3=PWM;          //M2
                EN4=PWM;          //M1
                input(Tab[1] );
                output();
        }
        else if(out[4]==0xFB)//停
        {
                                        EN1=0;          //M4
                EN2=0;          //M3
                EN3=0;          //M2
                EN4=0;          //M1
                input(Tab[0] );
                output();
        }
        else{
                EN1=0;          //M4        FR
                EN2=0;          //M3          RR
                EN3=0;          //M2         FL
                EN4=0;          //M1         RL
        }

        }
}

/****************延时处理**********************/
void delayxms(uint z) //延时xms程序
{
    uint x,y;
        for(y=z;x>0;x--)
                for(y=110;y>0;y--);
}

void timer0_init()
{
  TMOD&=0xF0;
  TMOD|=0x01;
  mid_TH0=(65536-500)/256;
  mid_TL0=(65536-500)%256;
  TR0=1;
  ET0=1;
  EA=1;
}

/**************定时0中断处理******************/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1
{
  TMOD&=0xF0;
  TMOD|=0x01;
  TR0=0;    //设置定时器初值期间,关闭定时器
  TH0=mid_TH0;
  TL0=mid_TL0;
  TR0=1;

  time++;
  if(time<count)          //count为占空比
  {
        PWM=1;           //输出高电平
  }
  else
        PWM=0;
  if(time>=100)
  {
        time=0;
  }
}
void Com_Int() interrupt 4
{
if(RI==1)
    {
                RI=0;
        }
}

楼主:
mid_TH0=(65536-500)/256;
设置500及以上时,可通过手柄实现四种占空比,但是每个PWM周期大约有7秒。
200-500有时可以有时不行,200以下操纵手柄完全无反应。
猜测应该是串口和PWM冲突,但是查找百度解决方法都不可用。

楼主:
  mid_TH0=(65536-500)/256;
  mid_TL0=(65536-500)%256;
按照这个设置,频率应该很高啊,但是实际驱动电机周期约为7秒。
而且设置为500以下时,PS2手柄操纵会失效,猜测是和PWM冲突。
但是按照百度解决方法还不能解决。

网友A:
定时器频繁中断,导致按键无法正常扫描了,用其他芯片,自动产生PWM波的那种,就不需要频繁进入中断了

网友A:
或者把波特率跳高一些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频繁中断,导致按键无法正常扫描了,用其他芯片,自动产生PWM波的那种,就不需要频繁进入中断了

大佬,问题是定时器频繁中断应该保证PWM输出无误啊,现在PWM周期很长,不符合道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问题是定时器频繁中断应该保证PWM输出无误啊,现在PWM周期很长,不符合道理啊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1
{
  TMOD&=0xF0;
  TMOD|=0x01;
  TR0=0;    //设置定时器初值期间,关闭定时器
  TH0=mid_TH0;
  TL0=mid_TL0;
  TR0=1;

  time++;
  if(time<count)          //count为占空比
  {
        PWM=1;           //输出高电平
  }
  else
        PWM=0;
  if(time>=100)
  {
        time=0;
  }
}
你考虑以下多长时间就进这么一次中断,200*200us的话,大约4MS就要进一次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