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卡死在HardFault_Handler,求解

楼主(2018-12-13):
进入到了HardFault_Handler这个里,然后进入到debug

LR为0xFFFFFFF9,说明为MSP,MSPZ值为0x20004C60,在memory中找到异常地址为:0x0800341F

异常代码为             0x0800341E F50D7D7B  ADD      sp,SP,#0x3EC           这儿是个括号啊,搞不懂....求解

网友A:
硬件错误,是不是内存溢出了!!!!!!!!!!!!!!

网友B:
一步一步的跟踪下去啊,看看是哪里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步一步的跟踪下去啊,看看是哪里错的。

这个运行个几分钟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运行个几分钟才会出现这个问题

先把中断关闭运行下看有报错没,然后中断一个个开慢慢查,这种BUG很麻烦,只能一段段代码屏蔽过去查。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不同类型参数传值的问题,拖了我两天,烦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