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DS1302时钟

楼主(2018-12-13):
本人正在学习单片机,已超过2个月,此程序适合学习过单片机的新手借鉴和讨论,注释详尽。
本程序不可通过按键设置时间,可按键设置时间的程序正在创作。详细程序可下载附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c/lc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IO = P3^6;
sbit SCLK = P3^5;
sbit RST = P3^7;
sbit ACC_0 = ACC^0;//累加器第一位
sbit ACC_7 = ACC^7;//累加器最后一位

//写的地址
uchar code write_addr[7]=

{0x80,0x82,0x84,0x86,0x88,0x8a,0x8c};
//读的地址
uchar code read_addr[7]=

{0x81,0x83,0x85,0x87,0x89,0x8b,0x8d};

/*形式上为十六进,数值是BCD码*/
//存储格式是BCD码秒   分   时   日   月   周   年
uchar

time[7]={0x00,0x14,0x11,0x13,0x12,0x04,0x19};

/*如果数值时间是十进制,写入时间时要先转化为BCD码*/
//uchar time[7]={0,25,15,15,12,6,18}; //十进制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写一个字节
{
        uchar i;
        ACC=dat;
        for(i=8;i>0;i--)
        {
                IO=ACC_0;
                SCLK=0;
                SCLK=1;
                ACC=ACC>>1;
        }
         /*
        uchar i;
        for(i=0;i<8;i++)
        {
                IO = (bit)(dat & 0x01);
                SCLK = 0;
                SCLK = 1;
                dat >>= 1;
        }
         */
}

uchar read_byte()                       //读一个字节
{
        uchar i;

        for(i=0;i<8;i++)
        {
                ACC_7=IO;
                SCLK=1;
                SCLK=0;
                ACC=ACC>>1;
        }
        IO=0;
        return (ACC);
        /*
        uchar dat,i;
        for(i=0;i<8;i++)
        {

        if(IO == 1)
                {

dat = dat|0x80;
                }
                SCLK = 1;
                SCLK = 0;
                dat >>= 1;
        }
        IO = 0;
        return (dat);
        */
}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uchar dat)    //向1302芯片写

函数,指定写入地址,数据
{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write_byte(dat);
        SCLK=1;
        RST=0;
}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                   //从1302

读数据函数,指定读取数据来源地址
{
        uchar temp;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temp=read_byte();
        SCLK=1;
        RST=0;
        return(temp);
}

void ds1302_init()
{
        uchar k;
    write_1302(0x8e,0x00);  //禁止写保

护,即允许数据写入
    for(k=0;k<7;k++)   //写入7个字节

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write_1302

(write_addr[k],time[k]);
    }
    write_1302

(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写入时间时要先转化为BCD码
        uchar i,tmp;
        write_1302(0x8e,0x00);  //禁止写保护,即允许数

据写入
        for (i=0; i<7; i++)
        {
                tmp = time[i] / 10;
                time[i] = time[i] % 10;
                time[i] = time[i] + tmp*16;        // 十

进制转化为BCD格式
                write_1302(write_addr[i],time[i]);
                //写入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

        }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
}

void BCD_STRING(uchar bcd, uchar *str) //BCD转化为字符

{
         *str = (bcd >> 4) + '0';
        *(str+1) = (bcd & 0x0f) + '0';
}

void read_time(uchar *timedata)
{
        uchar n;
        for(n=0;n<7;n++)
        {
                 timedata[n]=read_1302(read_addr[n]);

//读取分秒时日月周年
        }
        BCD_STRING(timedata[6], LCD_TIME+0);//转化后年

,存放在LCD_TIME
        BCD_STRING(timedata[4], LCD_TIME+2);//转化后月
        BCD_STRING(timedata[3], LCD_TIME+4);//转化后日
        BCD_STRING(timedata[5], LCD_TIME+6);//转化后周
        BCD_STRING(timedata[2], LCD_TIME+8);//转化后时
        BCD_STRING(timedata[1], LCD_TIME+10);//转化后

        BCD_STRING(timedata[0], LCD_TIME+12);//转化后

}

void main()
{
        ds1302_init();//1302初始化,设定时间
        Lcd_init();         //        lcd初始化
        while(1)
        {
                read_time(&time); //读取时间
                lcd_dis();         //        显示在lcd
        }
}

网友A(2021-04-01):
请问博主, 你用的是C52芯片吗?

网友B:
一直想搞一个DS1302时钟 学习一下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