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开关稳压电路中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8-12-13):
电路图中D5,D6,D7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开关二极管

楼主:
首先D7的作用什么???

网友B:
D5,D6参数稳定器支持,D 7可调电路保护

网友C:
D5、D6、Q2的BE都具有二极管特性,三都串联形成稳压电路的基准电压,约在2V左右。
即VR1的动点电压在2V左右。
D7与以上三者的温度特性相似,可以抵消Q2的BE的压降,这样通过,R3、R3、VR1与D5、D6就可以计算出电路和稳压值了,Q2的BE的压降就可以不考虑了。

网友D:
1.这不是开关稳压电路,是串联型直流线性稳压电路。特点:电路结构简单,性能稳定可靠,能源效率低。
2.D5、D6正向串联相当于1.4V稳压二极管,为Q2发射极提供基准电压,D5、D6、D7这种接法都是为了改善稳压电路的温飘。

网友E:
开关二极管,D5、D6正向串联相当于1.4V稳压二极管,D7与以上三者的温度特性相似,可以抵消Q2的BE的压降

网友F:
稳压的作用

网友G:
搞错了!不是开关稳压电路,是串联型线性稳压电路。D5、D6形成基准电压,约1.4V。与输出电压的分压比较,从而控制调整输出电压。D7是分压电路的组成,一般用电阻分压即可,用二极管可能有温度补偿作用。

网友H:
跟电阻的作用差不多,但是二极管有温度特性,可以和三极管一样

网友I:
D5与D6这样接是构成一个1-1.2V稳压器,因为这种低压稳压二极管或IC很少;
D7则是钳位二极管,作用是保证Q2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如果Q2管截止,整个稳压调整环路就不再稳压。失去作用。
此电路用法同甲乙功放一样,也是保证功放处于放大状态,避免交越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