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使用两个单片机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8-12-13):
请问有谁能用定时器1方式2-----蓝牙     定时器0-------舵机        以此来实现蓝牙控制舵机旋转和小车行驶吗?

网友A:
再多都可以,一片单片机的定时器即可。

网友B:
2个定时器就这样用,功能你自己搞定了
void main()
{
TMOD = 0x11;

        TH0 = (65536 - 15000) / 256;                //定时器 0: 15ms
        TL0 = (65536 - 15000) % 256;

        TH1 = (65536 - 50000) / 256;                //定时器 1: 50ms
        TL1 = (65536 - 50000) % 256;

        IE = 0x8a;

        TR0 = 1;
        TR1 = 1;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TH0 = (65536 - 15000) / 256;                //恢复定时器0初值
        TL0 = (65536 - 15000) % 256;

        if(++tc0 == 10)                                                //150ms 转换状态
        {
                tc0 = 0;
                //

        }

}

//T1中断函数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
        TH1 = (65536 - 50000) / 256;                //恢复定时器1初值
        TL1 = (65536 - 50000) % 256;

        if(++tcl == 10)                                                //500ms 转换状态
        {
                tc1 = 0;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定时器就这样用,功能你自己搞定了

if(++tc0 == 10)                                                //150ms 转换状态
        {
                tc0 = 0;
                //

        }
if(++tcl == 10)                                                //500ms 转换状态
        {
                tc1 = 0;
                //
        }
这两个是用来避开中断优先级的吧,  tco和tcl应该定义初值为0吗?    且应这样写吧
++tc0;           // 加这个否则if  这不好使吧
if(++tc0 == 10)                                                //150ms 转换状态
        {
                tc0 = 0;
                //

        }

网友C(2019-11-13):
如果同时用四个定时器程序怎么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同时用四个定时器程序怎么写

5个定时器就这样用

/*---------------------------------------------------------------------*/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15F4K60S4 系列 定时器0的16位自动重装载模式举例---------------*/
/* --- STC15F4K60S4 系列 定时器1的16位自动重装载模式举例---------------*/
/* --- STC15F4K60S4 系列 定时器2的16位自动重装载模式举例---------------*/
/* --- STC15F4K60S4 系列 定时器3的16位自动重装载模式举例---------------*/
/* --- STC15F4K60S4 系列 定时器4的16位自动重装载模式举例---------------*/
/* --- Mobile: (86)13922805190 -------------- -------------------------*/
/* --- Fax: 86-0513-55012956,55012947,55012969 ------------------------*/
/* --- Tel: 86-0513-55012928,55012929,55012966-------------------------*/
/* --- Web: www.STCMCU.com --------------------------------------------*/
/* --- Web: www.GXWMCU.com --------------------------------------------*/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如果要在文章中应用此代码,请在文章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本示例在Keil开发环境下请选择Intel的8058芯片型号进行编译
//若无特别说明,工作频率一般为11.0592MHz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

#define FOSC 11059200L

#define T0_1MS (65536-FOSC/1000)      //1T模式
//#define T0_1MS (65536-FOSC/12/1000) //12T模式
#define T1_2MS (65536-FOSC/2000)      //1T模式
//#define T1_2MS (65536-FOSC/12/2000) //12T模式
#define T2_3MS (65536-FOSC/3000)      //1T模式
//#define T2_3MS (65536-FOSC/12/3000) //12T模式
#define T3_38_4KHz (256-18432000/38400/2)         //1T模式
//#define T3_38_4KHz (256-18432000/12/38400/2)    //12T模式
#define T4_38_4KHz (256-18432000/38400/2)         //1T模式
//#define T4_38_4KHz (256-18432000/12/38400/2)    //12T模式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sfr IE2       = 0xAF;               //中断使能寄存器2
sfr AUXR      = 0x8e;               //辅助寄存器 //Auxiliary register
sfr T2H       = 0xD6;               //定时器2高8位
sfr T2L       = 0xD7;               //定时器2低8位

sfr T4T3M   = 0xD1;                 //定时器3和定时器4控制寄存器
sfr T4H     = 0xD2;                 //定时器4高8位
sfr T4L     = 0xD3;                 //定时器4低8位
sfr T3H     = 0xD4;                 //定时器3高8位
sfr T3L     = 0xD5;                 //定时器3低8位

sbit P10 = P1^0;
sbit P11 = P1^1;
sbit P12 = P1^2;
sbit P13 = P1^3;
sbit P14 = P1^4;

//-----------------------------------------------

/* Timer0 interrupt routine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
    P10 = ! P10;                    //将测试口取反
}

//-----------------------------------------------

//-----------------------------------------------

/* Timer1 interrupt routine */
void tm1_isr() interrupt 3
{
    P11 = ! P11;                    //将测试口取反
}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2int() interrupt 12           //中断入口
{
    P12 = !P12;                     //将测试口取反

//  IE2 &= ~0x04;                   //若需要手动清除中断标志,可先关闭中断,此时系统会自动清除内部的中断标志
//  IE2 |= 0x04;                    //然后再开中断即可
}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3int() interrupt 19           //中断入口
{
    P13 = !P13;                     //将测试口取反

//  IE2 &= ~0x20;                   //若需要手动清除中断标志,可先关闭中断,此时系统会自动清除内部的中断标志
//  IE2 |= 0x20;                    //然后再开中断即可
}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4int() interrupt 20           //中断入口
{
    P14 = !P14;                     //将测试口取反

//  IE2 &= ~0x40;                   //若需要手动清除中断标志,可先关闭中断,此时系统会自动清除内部的中断标志
//  IE2 |= 0x40;                    //然后再开中断即可
}

//-----------------------------------------------

/* main program */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AUXR |= 0x80;                   //定时器0为1T模式
//  AUXR &= 0x7f;                   //定时器0为12T模式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  AUXR &= 0xdf;                   //定时器1为12T模式
    AUXR |= 0x04;                   //定时器2为1T模式
//  AUXR &= ~0x04;                  //定时器2为12T模式
    T4T3M |= 0x02;                  //定时器3为1T模式
//  T4T3M &= ~0x02;                 //定时器3为12T模式
    T4T3M |= 0x20;                  //定时器4为1T模式
//  T4T3M &= ~0x20;                 //定时器4为12T模式

    TMOD = 0x00;                    //设置定时器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装载)
    TL0 = T0_1MS;                     //初始化计时值
    TH0 = T0_1MS >> 8;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TMOD |= 0x00;                    //设置定时器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装载)
    TL1 = T1_2MS;                     //初始化计时值
    TH1 = T1_2MS >> 8;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T1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T2L = T2_3MS;                     //初始化计时值
    T2H = T2_3MS >> 8;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IE2 |= 0x04;                    //开定时器2中断

    T3L = T3_38_4KHz;                 //初始化计时值
    T3H = T3_38_4KHz >> 8;

    T4T3M |= 0x08;                  //定时器3开始计时
    IE2 |= 0x20;                    //开定时器3中断

    T4L = T4_38_4KHz;                 //初始化计时值
    T4H = T4_38_4KHz >> 8;

    T4T3M |= 0x80;                  //定时器4开始计时
    IE2 |= 0x40;                    //开定时器4中断

    EA = 1;

    while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