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串口发送长整型数 8个字节?

楼主(2018-12-13):
如题,如何用串口发送长整型数 8个字节?
最近看了bmp180测量了温度,海拔,压力的实时数据,如何通过串口发送出去?
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如下:
temperature:xxxx    ; pressure:xxxx   ;  height:xxxx  ;
temperature  pressure  height  三个变量都是long int 型,求指教~~~
xxxx表示实时数据 都是long int 类型

网友A:
可以 转成十六进制、也可以直接传。。。。。。。。最终都是逐位传,两个数据之间有个分隔就知道是哪个数了。

~~~~~~~~~~~~~~

网友B:
串口只能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发,至于XX型数,再拼组就行了,拼多少位都可以!

网友C:
常用方法是把长整型数拆分为8个字节通过串口发送,接收端按字节逐个保存,再还原成长整型。

网友D:
我觉得楼主是不会串口接收长消息报文,在正常情况下,可以在接收端两个两个的接收字节并且拼装,如果字节过长,可以采用前导码+数据+校验的方式传输,接收端收到前导码后开始计时,如果超时未收到有效数据就启动重传或者仅丢弃数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用方法是把长整型数拆分为8个字节通过串口发送,接收端按字节逐个保存,再还原成长整型。

如何拆分,有没有代码,看一下,c只懂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