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电设计-基于555+74161定时器的时钟Proteus仿真原理图

楼主:
秒脉冲由ne555产生,精确度不高

网友A(2019-06-12):
6的飞起,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9-08-27):
回复一下 试试看

网友C(2020-11-12):
这个是protues哪个版本啊,我用7.0打不开咋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protues哪个版本啊,我用7.0打不开咋办

7.0不行,得用7.5版本的 我成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7.0不行,得用7.5版本的 我成功了

好的好的,谢谢啦

网友C:
您好,我还想问一下这个是60归零的,需要怎么改一下才能变成59归零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7.0不行,得用7.5版本的 我成功了

您好,我想问一下怎么改一下可以实现59清零然后进1,这个是60直接进1的,谢谢

网友E(2021-12-08):
这个可以调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