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18650锂电池直接连接LED灯发热的问题

楼主(2018-12-13):
我用一节18650锂电池,量的电池电压4.06v。电池直接连到1w的led灯上,然后再串联万用表测得电流300ma。led灯的资料上写的是工作电流350ma,电压3.15-3.4。
大概有个10来秒led背面金属片发烫烧手。正常吗

网友A:
LED压降你量一下不就可以算出功耗了吗?
一般压降在3.4V,功耗在1W左右。你估计一下:
20个灯总面积是多大,功率20W,再与一支20W的电烙铁比比热量。就知道是否正常了。

网友B:
你应该说的是1w白色贴片的led把,这种led工作电压是2.2v,18650一节是3.7v建议用50欧电阻

网友C:
你没有限流电阻的吗?
发热是正常的,300mA用一个1块硬币大小的铝散热就可以了

网友D:
LED灯发热是正常的,某宝上有卖大功率LED灯的,很便宜,但是散热成本就高多了

网友E:
你这个是1W的LED灯,需要散热底座散热,加散热的话,在额定电流下,也有50度以上

网友F:
第一:电源供电一定要看负载的参数: led灯的资料上写的是工作电流350ma,电压3.15-3.4。用锂电池供电电源电压就高了,所以要用串联一个电阻降压,或者用降压模块也行,反正提供的电压要降低3.4V以下。
第二,这种LED一般也需要散热器的,1W的LED发热量也不小,你的电压超过额定电压,发热就更大了,很快就会烧掉。

网友G(2021-06-21):
你买的这个led灯需要接在铝板上散热的款式(很亮发热很高的那种)。不散热要烧掉的。

网友H:
1,加限流电阻

网友I(2021-08-11):
你看看LED灯珠的规格书,电压再3.4V时候是350mA,你直接加了4.06V,对应灯珠的VI特性曲线,肯定不止350mA了,这种直接连接要加限流电阻的

网友J:
LED灯在发光时会释放热量,所以会发热。如果不想让它过于发热,可以加限流电阻,也可以给它安装散热片。

网友K:
看你万用表电流档的内阻是多大了;
串万用表测量时是300mA,不串万用表时,电流肯定超300mA的;
可能你的锂电池内阻也挺大,否则不串电阻接LED,LED很快就坏了;
最起码,应该串2.2欧姆的电阻,才能保证LED的安全。

网友L:
可以调节PWM占空比来控制电流大小,就用加电阻限流

网友M:
LED 灯就是按规格使用,发热都是正常的。哪怕你这个只是 1W的。所以,现在LED很多基本都是铝基板组装,方便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