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子哥mini板stm32f103rct6的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8-12-13):
用32的串口发送指令给GY-MCU90615 模块,然后通过串口回传温度,GY-MCU90615 模块的主要用法如下,检查了很多遍,但本应该回传的帧的头格式数据都收不到,下面时我的主函数,求大神帮我看看,卡了好长时间了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u8* rebuff[9];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nt i;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如果收到数据
                for(i=0;i<9;i++)
                *rebuff[i]=USART_ReceiveData( USART1);//读数据
//          USART_FLAG_RXNE=0;//清除标志位
}
void send_commend(unsigned char com)//发送字节命令
{
        if(USART_GetFlagStatus( USART1, USART_FLAG_RXNE)==0)
        {
                USART_SendData(USART1, com);
        }
}
int main(void)
{
         u8 times=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USART_SendData
        POINT_COLOR=RED;
         (USART1, 0xA5);
                USART_SendData(USART1, 0xAE);
                USART_SendData(USART1, 0x53);//配置波特率为9600;
        while(1)
        {
                times++;
                USART_SendData(USART1, 0xA5);
                USART_SendData(USART1, 0x45);
                USART_SendData(USART1, 0xEA);
                LCD_ShowString(30,40,200,24,24,rebuff[0]);
                if(times%30==0)LED0=!LED0;//闪烁LED,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delay_ms(10);
        }
}

//USART 3õê¼»ˉéèÖÃ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 ENABLE);//开启中断
    USART_Cmd(USART1, ENABLE);

楼主:
貌似在配置波特率 USART_SendData(USART1, 0x53);//配置波特率为9600的;这些指令时也会产生中断,这时能读到东西吗?而且,发送指令分开发送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A:
你的串口接收函数是一个一个字节接收的,不能用局部变量。
应该这样
static int i;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rebuff[i]=USART_ReceiveData( USART1);
i++;
if(/判断接收完一帧后/)i=0;

读取串口数据后自动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USART_FLAG_RXNE=0;这句可以不用写

网友B:
其他没细看,但贴主你的中断接收程序很有问题。
按照你的代码,串口接收一个字节,就将 rebuff[0]-rebuff[8] 全部都赋值成同一个字节了。
那按照你的方式存放数据,就 应该是  *rebuff[cnt] = USART1->DR; cnt++ ;if(cnt==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