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摇杆电位器pwm控制电机的问题,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8-12-13):
本人想做一个摇杆控制电机的正反停止pwm调速
但是不知道如何去写,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A:
摇杆是滑动变阻器(电位器),这一点要明确!
那么它就不能直接形成电信号了,需要AD转换。
正常情况下,摇杆在左右电位器和前后电位器的中间,移动摇杆时,有一边是增大,另一边是减小。
我使用的摇杆,只有两轴模拟输出。要先在无负载情况下确定摇杆输出的AD值,确定中间点,并知道前后左右移动摇杆时的数据变化。
有了以上有资料后,就可以去控制PWM信号了。

具体的我没做过,大概思路是:根据采集的数据与中间点的数据对比,判断摇杆的前后左右,再根据数据大小,改变两轮(四驱我没搞过)的PWM数据,从而达到控制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