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220v转5v的电路原理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12-14):
1.AC220V转AC5V只能用工频变压器降压
2.AC220V转DC5V既可以用工频变压器降压整流转换也可以用高频开关电路转换

网友B:
220v转5v首先可以用变压器,然后整流输出加一个7805稳压得到

也可以做开关电源

还有现在更简单的四个引脚的模块,输入220V交流,输出5V直流

网友C:
你可以尝试一下串联电阻分压的形式

网友D:
变压器,整流器,前端滤波4.7uf,7805,后端滤波220u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20v转5v首先可以用变压器,然后整流输出加一个7805稳压得到

请问pwm是什么,没看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pwm是什么,没看明白。

你问的是PWR吧?那是个电源模块,现在的电源IC做的都很简洁了,一般外围只需要几个元件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问pwm是什么,没看明白。

PWM是脉宽调制吧,可以控制电机转速,电压高低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