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12单片机内部EEPROM保存9999秒倒计时设计

楼主(2018-12-14):
省了24C02了。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4LED_YIN.H>//数码管驱动显示程序
#include<EEPROM.H>//STC12系列内部EEPROM

sbit k1=P1^4;//设置键
[size=36.9444px]sbit k2=P1^5;//        加键
[size=36.9444px]sbit k3=P1^6;//         减键

unsigned char menu=0,cou,HH,HL,LH,LL;//HH为温度上限高8位HL为温度上限低8位
//LH为温度下限高8位LL为温度下限低8位

unsigned int L,H;//H为温度上限,L为温度下限

/************************************************************************/
void delay1ms (unsigned int a){ // 1ms延时程序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629; i++);//STC15单片机在外部晶振为12MHz时i值上限为629
        }
}
/*****************************************************************************/
void disp(unsigned int t){//数码管显示
unsigned int i;
[size=36.9444px] i=        t/1000;//第一位数码管显示温度十位
[size=36.9444px] diplay_data (4,disdata); //可以不显示
[size=36.9444px] i=        t%1000/100;//第一位数码管显示温度十位
diplay_data (3,disdata);
i=t%100/10;//第二位数码管显示温度个位
diplay_data (2,disdata);//0x80为个位数后面的小数点
[size=36.9444px]//diplay_data (2,disdata+0x80);//0x80为个位数后面的小数点

i=t%10;//第三位数码管显示温度小数位
diplay_data (1,disdata);

}

/**********************************************************************************************/
/**********************************************************************************************/
void main (void){
        unsigned char i;
        delay1ms(300); //延时待系统稳定
        init();//IO工作方式初始化

        HH = IapReadByte(0x00);//开机时从EEPROM中读取H高8位参数
        HL = IapReadByte(0x01);//开机时从EEPROM中读取H的低8位参数
        H=HH*256+HL;//读出温度上限值

        LH = IapReadByte(0x02);//开机时从EEPROM中读取L高8位参数
        LL = IapReadByte(0x03);//开机时从EEPROM中读取L的低8位参数
        L=LH*256+LL;//读出温度下限值

        while(1){//主循环

                           for(i=60;i>0;i--)//回显示温度,多显几次稳定
                                        {
                            disp(H);//显示H的值
                                        }

[size=36.9444px]                H++;if(H>9999)H=0;//让数据自加1

                                         LL=L;
                                        LH=(L>>8);
                                        HL=H;
                                        HH=(H>>8);
                                        IapEraseSector(0x00); //擦除整个扇区
                                        IapProgramByte(0x00,HH );//将 新的温度上限值高8位写入 EEPROM
                                        IapProgramByte(0x01, HL);//将 新的温度上限值低8位写入 EEPROM
                                        IapProgramByte(0x02,LH );//将 新的温度下限值高8位写入 EEPROM
                                        IapProgramByte(0x03, LL);//将 新的温度下限值低8位写入 EEPROM

                        }
                   }

网友A:
正好需要学习EEPROM的内容,学习

网友B(2019-04-17):
这个EEPROM.H是怎么回事?

网友C(2019-12-12):
需要,不希望又是不沾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