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38译码器控制的数码管怎么点亮?

楼主:
我的开发板上的数码管是通过38译码器控制的,但我不会点亮,有没有大佬写个把他们全点亮的程序,讲解一下这个原理?(这个网上很少见,找了半天找不到)

网友A(2018-12-14):
记住,573-LE高电平把总线P0数据传往Q方向,低电平保持数据,LE用地址及读写译码选通,一般用在数据总线挂有多个器件,用地址分别送数据,138用作数码管位选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住,573-LE高电平把总线P0数据传往Q方向,低电平保持数据,LE用地址及读写译码选通,一般用在数据总线挂 ...

这个我知道,我不理解上面那个38译码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A:
138叫译码器,不同的 A,B,C高低电平组合输出口有不同状态,哪位输出是低电平,哪位数码管点亮。看懂下面这个图,你就明白138是怎样工作的。

网友C:
实例58  74LS138选通8位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8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

网友D:
针对你的电路,刚好我也是这样的板子,程序就有了嘛,看我的:
/*******************************************************************************
* 实 验 名                 : 动态显示数码管实验
* 使用的IO             : 数码管使用P0,P2.2,P2.3,P2.4
* 实验效果       : 数码管显示76543210。
* 注    意                 :
*******************************************************************************/
#include<reg51.h>

#define GPIO_DIG P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
void DigDisplay(); //动态显示函数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DisplayData[i]=DIG_CODE[i];
        }
        while(1)
        {
                DigDisplay();
        }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使用数码管显示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GPIO_DIG=DisplayData[i];//发送段码
                j=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消隐
        }
}

网友E:
编一个数码管动态显示程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