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为什么内电层的焊盘没有腐蚀的效果?其他的过孔都有

楼主:
ad14画的

效果图

效果图

网友A(2018-12-14):
1.你一个是过孔,一个是焊盘。
2.你那个焊盘的阻焊间距没有设置好。
3.你先铺铜再看看是不是阻焊层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你一个是过孔,一个是焊盘。
2.你那个焊盘的阻焊间距没有设置好。
3.你先铺铜再看看是不是阻焊层没有显 ...

你好,阻焊应该设置好了,敷铜能看出效果,但是GND的内电层就是看不出来,不知道是不是焊盘默认 隔离出来了?不敢送出去打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