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温湿度检测APP

楼主:
超大字体,易安卓编写,下载资料可以直接使用,其他功能不用管,接上DHT11即可,非常好用。
材料:
1、单片机最小系统(晶振11.0592)
2、蓝牙模块HC-05/06都可(波特率9600)
3、DHT11温湿传感器
4、安装手机APP
连接上即可正常使用

网友A(2018-12-30):
然而没有接线图只有一个app和hex代码

网友B:
感觉就温度湿度就用单片机控制。能不能做个电压电流双显示的手机APP。

网友B:
能不能做个电压电流双显示的手机APP。这你的APP能不能做个ad转换,这样用普通蓝牙音乐直接发送模数信号。由手机完成ad变换,不是成本更低吗,当然我不懂单片机说的不对请不要见笑

网友C:
易安卓,这个已经很好了,谢谢分享

网友D(2019-02-08):
您好可否上传e4a文件 想参考下,不知道怎么读发过来嘚数据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感觉就温度湿度就用单片机控制。能不能做个电压电流双显示的手机APP。

好像有了,我们去厦门比赛,一等奖送了个 还可以连小爱同学语音播放电压表测得数值,有app显示

网友E(2019-05-16):
感谢大佬的APP,解救了我的设计

网友F(2019-11-30):
老哥可以发一下app嘛?

网友F:
我下载了,咋没有app 啊

网友G(2024-12-19):
数据乱码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