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keil,应该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8-12-14):
(无正文)

网友A:
第一。keil4和kei5不要放到在一个目录下,否则会出现软件报错的问题,第二keil使用一定要学会仿真,对调程序很有帮助,网上的教程很多,可以仔细看看

网友B:
自己编程序,不要一边看视频,一边抄程序,自己编写程序的时候会发现很多bug然后才能进步,还有就是学会调试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