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软件Proteus ISIS Keil这三者的关系是什么?

楼主(2018-12-14):
之前开始学习单片机,然后了解到有软件 proteus professional以及 ISIS,还有Keil。这三者是什么关系啊?是ISIS的功能,proteus professional都有吗?

我安装的是proteus 8 professional。图标长这样

proteus图标

proteus图标

网友A:
proteus professional以及 ISIS  一起,电脑上的模拟器

Keil 是单片机的开发IDE。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proteus professional(单片机仿真软件)包括很多功能, ISIS用来仿真分析,Keil用来程序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proteus professional(单片机仿真软件)包括很多功能, ISIS用来仿真分析,Keil用来程序编 ...

那我现在还需要ISIS和Keil嘛?(太小白了

网友C:
前两个一样的仿真软件就是前者版本高名字不同罢了,keil是编程的你要烧写的程序在这里形成hex文件然后用的

网友D:
proteus8中配置好keil就可以仿真编程编译的呀

网友E:
protues 和isis是一样的。是数字电路仿真软件。keil是编译器,就是编程的软件。比如我给51编程。那么就需要在keil里面,构建编译环境,然后编译c语言。

网友F:
keli写代码,生成的hex文件可以用proteus画原理图写入仿真检验一下

网友G:
Proteus包括ISIS和ARES,ISIS是用来画原理图的,ARES可画PCB图,keil是编程序的,c和汇编都可以,在ISIS里可将keil产生的hex文件导入单片机模块,然后就可以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