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简易计算器(程序设计和仿真图)

楼主(2018-12-14):
简易计算器使用的是矩阵键盘和LCD1602.附件包含了程序代码和protues仿真图。

计算器仿真截图

计算器仿真截图

楼主:
void keyscan() // 键盘扫描程序
{
        P1=0xfe; //1111 1110
        if(P1!=0xfe)//p2口最低位非0 执行
        {
                if(P1!=0xfe)
                {
                        temp=P1&0xf0;//保留高4位的按键值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0;//符号列
                                break;
                                case 0xd0:num=1;//369列
                                break;
                                case 0xb0:num=2;//258列
                                break;
                                case 0x70:num=3;//147列
                                break;
                        }
                }
                while(P1!=0xfe);//下面为判断按键
                if(num==0||num==1||num==2)//如果按下的是'7','8'或'9
                {
                        chuqun=chuqun+1;
                        if(j!=0)
                        {
                                Write_LCD_Command(0x01); //清屏命令
                                j=0;
                        }
                        if(flag==0)//没有按过符号键
                        {
                                a=a*10+table[num];//到table中取将要显示并参与运算a的值 a的初值为'0',结果为输入a值
                        }
                        else//如果按过符号键
                        {
                                b=b*10+table[num]; //b的初值为'0' ,结果为输入b值
                        }
                }
                else//如果按下的是'/'
                {
                        flag=1;//有按键按下标志
                        fuhao=4;//4表示除号已按
                        chuqun=0;
                }

                i=table1[num];//送显示
                Write_LCD_Data(0x30+i);//将数字转化为字符,对应前面的table1中的i-0x30
                delay_ms(300);
        }
        P1=0xfd;
        if(P1!=0xfd)//1111 1101 上次1111 1110 低位向高位移一位  以后类似实现行扫描
        {
                delay_ms(5);//去抖
                if(P1!=0xfd)
                {
                        temp=P1&0xf0;
                        switch(temp)//判断按键位置 下面是四种情况
                        {
                                case 0xe0:num=4;
                                break;
                                case 0xd0:num=5;
                                break;
                                case 0xb0:num=6;
                                break;
                                case 0x70:num=7;
                                break;
                        }
                }
                while(P1!=0xfd);
                if(num==4||num==5||num==6&&num!=7)//如果按下的是'4','5'或'6'
                {
                        chuqun=chuqun+1;
                        if(j!=0)
                        {
                                Write_LCD_Command(0x01); //清屏命令
                                j=0;
                        }
                                if(flag==0)//没有按过符号键
                        {
                                a=a*10+table[num];  //输入a值
                        }
                        else//如果按过符号键
                        {
                                b=b*10+table[num]; //输入b值
                        }
                }
                else//如果按下的是'*'
                {
                        flag=1;
                        fuhao=3;//3表示乘号已按
                        chuqun=0;
                }

                i=table1[num];//显示 找对应的码
                Write_LCD_Data(0x30+i);
                delay_ms(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