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控制HC-SR501人体红外人来灯亮,人走灯灭程序问题

楼主(2018-12-14):
基于51单片机,然后hc-sr501人体红外检测,人来灯亮,人走灯灭的C语言程序代码

#include<reg52.h>
sbit LED1=P2^0;
sbit out=P3^2;

void main()
{
        while(1)
        {
                if(out==1)
                {
                        LED1=0;
                }
                else
                {
                        LED1=1;
                }
        }
}
在51单片机开发板上,按照这个代码去烧录,但是现象是就算没有人他自己也是灯亮一段时间,再灭一段时间,这是为什么?是我接线有问题吗,其中out我直接接在P3^2,led灯接在P2^0;口

网友A:
程序没有错,査接线,传感器是否在临界点上灵敏度没调合适。

网友B:
初始化时,是亮一段时间的。。。。。。。。有人触发后,也是延时熄灭的。。。。。。。。。。。。

网友C:
这种问题,建议你拍张照片,或截取原理图贴出来,别人比较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没有错,査接线,传感器是否在临界点上灵敏度没调合适。

我现在用的是51的开发板,接线的话是,传感器out口直接接P3.2口,led灯直接接p2.0口,但是他就自己亮灭

网友D(2019-04-16):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吗?我出现的是直接相连,无论有没有人都是灯亮

网友E(2021-04-16):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51的开发板,接线的话是,传感器out口直接接P3.2口,led灯直接接p2.0口,但是他就自己亮灭

io口默认高电平,要先置0

网友F:
我问一下红外传感器的仿真怎么做啊?

网友G:
1. 传感器可以调延时
2. 传感器可以调触发方式
3. 传感器上可以加光敏电阻-光控
4. 传感器触发后输出 高电平
根据上面描述,先调整好传感器状态,再写程序
可以加一级施密特反相器到单片机IO,或接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