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3x中文数据手册下载-机翻了第3、4章

楼主:
盛思睿温度传感器 SHT3x数据手册-机翻了第3、4章

所有SHT3x-DIS命令和数据都映射到16位地址空间。此外,数据和命令受CRC校验和保护。这提高了通信可靠性。传感器的16位命令已包含3位CRC校验和。传感器发送和接收的数据总是由8位CRC完成。
在写入方向上,必须发送校验和,因为SHT3x-DIS只接受数据,如果后面跟着正确的校验和。 在读取方向上,由主设备读取并处理校验和。
4.1  上电和通信开始
   传感器在达到表3中规定的上电阈值电压VPOR后开始上电。在达到这个阈值电压之后,传感器需要时间tPU进入空闲状态。一旦进入空闲状态,它就准备好从主控制器(微控制器)接收命令。

  每个传输序列以START条件(S)开始,以I2C总线规范中描述的STOP条件(P)结束。每当传感器通电,但不执行测量或通信,它自动进入空闲状态节能。这个空闲状态不能由用户控制。
4.2  开始测量
测量通信序列由一个开始条件、I2C写入头(7位I2C设备地址加上0作为写入位)和一个16位测量命令组成。每个字节的正确接收由传感器指示。在第8个SCL时钟的下降边缘后,它将SDA引脚拉低(ACK位)以表示接收。完整的测量周期如表9所示。
在确认测量命令后,SHT3x-DIS开始测量湿度和温度。
4.3  单次数据采集模式的测量命令 在此模式下,一个发出的测量命令触发一个数据对的采集。 每个数据对由一个16位温度和一个16位湿度值组成(按此顺序)。 在传输过程中,每个数据值后面都跟一个CRC校验和,参见4.4节。

注意附件我只是翻译了2章而已,其他章节还是英文的:

网友A(2019-03-07):
用什么软件可以翻译啊,我也翻一个试试

网友B(2021-08-02):
要是能全部翻译完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