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使用普中isp软件报错问题解决(附文件下载)

楼主:
最近使用普中的isp软件会出现两种错误,经过多次实验和查阅,发现问题出在软件上,第一种超时,或连接不上

这种一般重新装驱动就可以解决,芯片类型选择上注意89cxx
第二种,报错

这个问题,你需要更新你的普中isp软件一般找你的卖家要就可以。下面附本人亲测好用的一个,相比老版本,新版本多了一个89cxxnew的选择,选择这个也可以解决超时问题

网友A(2019-06-30):
感谢楼主分享❤,完美地解决了我的问题!
来分享下我的经验,我家电脑是win10系统的,刚开始烧程序也出现了这些问题,芯片连接超时也可能是驱动没安装,打开设备管理器,检查端口是否出现感叹号,出现的话右键更新驱动,选择自动搜索更新的驱动程序软件,稍等一会就好了。

网友B(2021-11-23):
在其它网站上找的弄了一晚上不能用,现在入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