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控制录音机芯的问题

楼主(2018-12-14):
刚学单片机,首先接触的是汇编,感觉比较直接,C有些拐弯抹角,呵呵,所以就学汇编了。实习编什么好呢?忽然想起之前买有一个电控录音机芯,就拿它来练习好了。画好线路图并做好了PCB(花费了100大洋,唔唔),用汇编写了一个控制程序,矩阵键盘,1602显示,CD4050作IO口缓冲。试机正常了,播放,快倒,快进,停止都很正常。很高兴,但多操作几次就死机了!怎么改程序、改电路都不行,大概每次运行几分钟就死机。百思不得其解。所以请教各位大侠,我这是程序错误还是硬件有问题?

电路原理图如下: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单片机汇编程序:

  ORG 0040H
  CLR EA      ;关闭所有中断
;----------------定义1602显示屏端口-----------
   RS EQU P3.0         ;数据/命令选择
   RW EQU P3.1         ;读/写选择
   E  EQU P3.2         ;使能控制
   COUNT  EQU 30H ;字数计数
   DISPAD EQU 31H ;显示起始地址
;---------------定义机芯控制端口--------------
  AHD EQU P1.0        ; A带仓检测口
  LYJ EQU P1.1        ; 录音使能检测
  BHD EQU P1.2        ; B带仓检测口
  BMC EQU P1.3        ; B仓脉冲检测
  AMC EQU P1.4        ; A仓脉冲检测
  BCT EQU P1.5        ; B仓机芯动作控制
  MDZ EQU P1.6        ; 马达控制
  ACT EQU P1.7        ; A仓机芯动作控制
  AKEY DATA 32H        ;保存A仓键值
  BKEY DATA 33H        ;保存B仓键值
;---------------1602显示初始化------------
   MOV P0,#01H     ;清屏并光标复位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P0,#38H     ;设置显示模式:8位2行5x7点阵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P0,#0CH     ;显示器开、光标关、光标不闪烁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P0,#06H     ;文字不动,光标自动右移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LJMP START
;--------------- 数据写入----------------
QUSHU: CLR A
      MOVC A,@A+DPTR       ;查表
      MOV P0,A
          SETB RS        ;RS=1
         CLR RW          ;RW=0 ;准备写入数据
         CLR E           ;E=0 ;执行显示命令
         LCALL DELAY     ;判断液晶模块是否忙?
         INC DPTR
            DJNZ COUNT,QUSHU
                RET
;--------------- 命令写入----------------
ENABLE:  CLR RS
         CLR RW
         CLR E
         LCALL DELAY
         SETB E
    RET
;--------------- 判断忙----------------
DELAY:   MOV P0,#0FFH
         CLR RS
         SETB RW
         CLR E
         NOP
         SETB E
         JB P0.7,DELAY ;P1.7为高电平表示忙循环等待
    RET
;------------- 开始程序 ----------------
START:   MOV P0,#080H          ;第1行第1位
         L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DPTR,#TAB0          ;显示 A:  B:
         MOV COUNT,#0AH   ;显示10个字符。
           LCALL QUSHU
          MOV AKEY,#00H
          MOV BKEY,#00H
          MOV R4, #00H
;------------ 键检测 --------------------
L1:       LCALL CDJC        ;盒带状况显示
          LCALL MCXHJC        ;脉冲信号检测
          LCALL YXZKXS        ;运行状况显示
          MOV R3, #0F7H
          MOV R1, #00H         ;初始化
L2:       MOV A, R3
          MOV P2, A    ;R3值赋P2口
          MOV A, P2    ;读取键值
          MOV R4, A
          SETB C       ;设CY=1
          MOV R5, #04H ;扫描4次
L3:       RLC A        ;A带进位左移一位
          JNC KEY      ;CY=0,有键按下,转键处理
          INC R1       ;无键按下,扫描下一列
          DJNZ R5, L3  ;扫描不够4次,再扫描,
          MOV A, R3
          SETB C       ;设CY=1
          RRC A        ;右移一位,
          MOV R3, A
          JC L2
          LJMP L1      ;重新扫描
KEY:      LCALL DL30MS ;延时30Ms
D1:      MOV A, P2
          XRL A,R4
          JZ D1        ;等待键放开
          LCALL BB     ;按键提示声
          MOV A, R1
         LCALL DISP    ;调用显示及功能操作
         LJMP L1       ;返回做下一次扫描
;********** BB提示声音 ***********
BB:  MOV R6,250
BB1:   CLR P3.3
      ACALL BB2
          SETB P3.3
          LCALL BB2
          DJNZ R6,BB1
          RET
  BB2:  MOV R7,#50
             DJNZ R7,$
                 RET
;************输出控制***************
DISP: MOV DPTR, #TABKEY ;读功能操作数据
      MOV A,R1
      MOV B,#3
      MUL AB
      JMP @A+DPTR       ;转执行具体功能操作
;-------------盒带状况显示-----------------
CDJC: JB AHD,AWHD
        MOV DISPAD,#083H   ;A有盒带
        MOV DPTR,#TAB2     ;显示 RADY
    LCALL DISP0
        LJMP BHDJC
AWHD:        MOV DISPAD,#083H   ;A无盒带
        MOV DPTR,#TAB1      ;显示 --
    LCALL DISP0
BHDJC: JB BHD,BWHD
       MOV DISPAD,#08BH           ;B有盒带
        MOV DPTR,#TAB2           ;显示 RADY
    LCALL DISP0
          RET
BWHD:        MOV DISPAD,#08BH   ;B无盒带
        MOV DPTR,#TAB1           ;显示 --
DISP0:  MOV P0,DISPAD
        LCALL ENABLE
        MOV COUNT,#04H
        LCALL QUSHU
         RET
;*************脉冲信号检测**********
MCXHJC:         MOV A,AKEY     ;检测A键值
         JZ BMCJC       ;A仓无键按下检测B仓
         JNB AMC,BMCJC        ;有脉冲,检测B仓
         LCALL S4       ;去A停止键
BMCJC:  MOV A,BKEY      ;检测B键值
        JZ FHJPJC       ;B仓无键按下返回
        JNB BMC,FHJPJC        ;有脉冲,返回
        LCALL S12       ;去B停止键
FHJPJC:      RET
;*************运行状况显示**********
YXZKXS:         MOV A,AKEY
         CJNE A,#00H, AXS1
         MOV DISPAD,#0C2H
         MOV DPTR,#TAB3           ;A显示 STOP
         LCALL DISP0
         LJMP BXS1
   AXS1: CJNE A,#01H, AXS2
         MOV DISPAD,#0C2H
         MOV DPTR,#TAB4           ;A显示 >>
         LCALL DISP0
         LJMP BXS1
   AXS2: CJNE A,#02H, AXS3
         MOV DISPAD,#0C2H
         MOV DPTR,#TAB5           ;A显示 >>>>
         LCALL DISP0
         LJMP BXS1
   AXS3: CJNE A,#03H, BXS1
         MOV DISPAD,#0C2H
         MOV DPTR,#TAB6           ;A显示 <<<<
         LCALL DISP0
   BXS1: MOV A,BKEY
         CJNE A,#00H, BXS2
         MOV DISPAD,#0CAH
         MOV DPTR,#TAB3           ;B显示 STOP
         LCALL DISP0
         RET
   BXS2: CJNE A,#01H, BXS3
         MOV DISPAD,#0CAH
         MOV DPTR,#TAB4           ;B显示 >>
         LCALL DISP0
            RET
   BXS3: CJNE A,#02H, BXS4
         MOV DISPAD,#0CAH
         MOV DPTR,#TAB5          ;B显示 >>>>
         LCALL DISP0
             RET
   BXS4: CJNE A,#03H, XSFH
         MOV DISPAD,#0CAH
         MOV DPTR,#TAB6          ;B显示 <<<<
         LCALL DISP0
XSFH:         RET
;************ A带 播放 **************
S1:          JB AHD,AJX100
        MOV A,AKEY          ;读保存的键值
        CJNE A,#01H,AJX101  ;此键未按过,检查其他键
AJX100: LJMP L1             ;正在执行此键操作,返回
AJX101:  CJNE A,#00H,AJX102 ;有键按下(停止键除外)
                AJMP AJX103
AJX102: LCALL ATZ           ;去停止键
AJX103: LCALL MDJC          ;启动马达
        CLR ACT
        LCALL DL350MS       ;电磁铁吸合时间350MS
            SETB   ACT
        MOV AKEY,#01H       ;保存键值
            LJMP L1
;************** A带 快进 **************
S2:     JB AHD,AJX200
        MOV A,AKEY
        CJNE A,#02H,AJX201
AJX200:        LJMP L1
AJX201: CJNE A,#00H,AJX202
        AJMP AJX203
AJX202: LCALL ATZ
AJX203: LCALL MDJC
      MOV R0,#2           ;电磁铁吸合两次
DE1:    CLR ACT
     LCALL DL100MS
     SETB ACT
     LCALL DL200MS
         DJNZ R0,DE1
         MOV AKEY,#02H
         LJMP L1
;************* A带 快倒 ***********
S3:     JB AHD,AJX300
        MOV A,AKEY
        CJNE A,#03H,AJX301
AJX300:     LJMP L1
AJX301:  CJNE A,#00H,AJX302
                AJMP AJX303
AJX302: LCALL ATZ
AJX303: LCALL MDJC
      CLR ACT
     LCALL DL100MS
     SETB ACT
         MOV AKEY,#03H
        LJMP L1
;************* A带 停止 ************
S4:  JNB AHD,AJX000
     LJMP L1            ;A仓无带,返回
AJX000:   MOV A,AKEY
     CJNE A,#00H,AJX001        ;有键按下
     LJMP L1
AJX001: ACALL ATZ       ;停止
        MOV AKEY,#00H
        MOV A,BKEY
       CJNE A,#00H,AFH0 ;B仓运行中,返回
        SETB MDZ        ;马达停止
AFH0:   LJMP L1
ATZ: CLR ACT
     LCALL DL50MS
     SETB ACT
         LCALL DL350MS
         SETB P3.4        ;录音停止
         RET
;********** B带 播放 *************
S9:     JNB BHD,BJX100
              LJMP L1
BJX100:  MOV A,BKEY
        CJNE A,#01H,BJX101
        LJMP L1
BJX101:  CJNE A,#00H,BJX102
                AJMP BJX103
BJX102: LCALL BTZ
BJX103:LCALL MDJC
        CLR BCT
        LCALL DL350MS
            SETB   BCT
                MOV BKEY,#01H
     LJMP L1
;********** B带 快进 ************
S10:    JNB BHD,BJX200
        LJMP L1
BJX200:  MOV A,BKEY
        CJNE A,#02H,BJX201
        LJMP L1
BJX201: CJNE A,#00H,BJX202
        AJMP BJX203
BJX202: LCALL BTZ
BJX203:LCALL MDJC
       MOV R0,#2
DE2:    CLR BCT
     LCALL DL100MS
     SETB BCT
     LCALL DL200MS
         DJNZ R0,DE2
         MOV BKEY,#02H
         LJMP L1
;************ B带 快倒 ************
S11:    JNB BHD,BJX300
        LJMP L1
BJX300: MOV A,BKEY
        CJNE A,#03H,BJX301
        LJMP L1
BJX301:  CJNE A,#00H,BJX302
                AJMP BJX303
BJX302: LCALL BTZ
BJX303:LCALL MDJC
       CLR BCT
     LCALL DL100MS
     SETB BCT
         MOV BKEY,#03H
         LJMP L1
;*********** B带 停止 **********
S12:  JNB BHD,BJX000
          LJMP L1
BJX000: MOV A,BKEY
      CJNE A,#00H,BJX002
      LJMP L1
BJX002: ACALL BTZ
                MOV BKEY,#00H
        MOV A,#00H
        CJNE A,AKEY,BFH0 ;A仓运行中,返回
        SETB MDZ         ;马达停止
BFH0:   LJMP L1
BTZ: CLR BCT
     LCALL DL50MS
     SETB BCT
     LCALL DL350MS
         RET
;--------------马达启动------------
MDJC: JNB MDZ,FHA       ;马达已经运行
          CLR MDZ       ;启动马达
          LCALL DL350MS ;延时待马达运行平稳
FHA:          RET
;-------------- 录音 --------------
S16: JNB P3.4,LYJZ
     JB LYJ,LYJZ      ;禁止录音
         CLR P3.4                  ;录音允许
         LCALL S1
LYJZ:  LJMP L1
;------------ 暂无定功能 ----------
S5:  LJMP L1
S6:  LJMP L1
S7:  LJMP L1
S8:  LJMP L1
S13: LJMP L1
S14: LJMP L1
S15: LJMP L1

;*********** 延时程序 **********

DL350MS:  MOV R5,#35  ;延时350毫秒
                  ACALL DT1
           RET
DL200MS:  MOV R5,#20   ;延时200毫秒
                  ACALL DT1
           RET
DL100MS:  MOV R5,#10   ;延时100毫秒
          ACALL DT1
           RET
DL50MS:  MOV R5,#5  ;延时50毫秒
          ACALL DT1
           RET
DL30MS:  MOV R5,#3  ;延时30毫秒
   DT1:   MOV R6,#20
   DT2:   MOV R7,#250
          DJNZ R7,$
              DJNZ R6,DT2
              DJNZ R5,DT1
           RET
;***********控制跳转数据 ***********
TABKEY:
  LJMP S1 ;A播放
  LJMP S2 ;A快进
  LJMP S3 ;A快倒
  LJMP S4 ;A停止
  LJMP S5 ;
  LJMP S6 ;
  LJMP S7 ;
  LJMP S8 ;
  LJMP S9 ;B播放
  LJMP S10 ;B快进
  LJMP S11 ;B快倒
  LJMP S12 ;B停止
  LJMP S13
  LJMP S14
  LJMP S15
  LJMP S16 ;录音
TAB0: DB 'A:      B:'
TAB1: DB ' -- '
TAB2: DB 'RADY'
TAB3: DB 'STOP'
TAB4: DB ' >> '
TAB5: DB '>>>>'
TAB6: DB '<<<<'

  END

楼主:
汇编程序:

  ORG 0040H
  CLR EA      ;关闭所有中断
;----------------定义1602显示屏端口-----------
   RS EQU P3.0         ;数据/命令选择
   RW EQU P3.1         ;读/写选择
   E  EQU P3.2         ;使能控制
   COUNT  EQU 30H ;字数计数
   DISPAD EQU 31H ;显示起始地址
;---------------定义机芯控制端口--------------
  AHD EQU P1.0        ; A带仓检测口
  LYJ EQU P1.1        ; 录音使能检测
  BHD EQU P1.2        ; B带仓检测口
  BMC EQU P1.3        ; B仓脉冲检测
  AMC EQU P1.4        ; A仓脉冲检测
  BCT EQU P1.5        ; B仓机芯动作控制
  MDZ EQU P1.6        ; 马达控制
  ACT EQU P1.7        ; A仓机芯动作控制
  AKEY DATA 32H        ;保存A仓键值
  BKEY DATA 33H        ;保存B仓键值
;---------------1602显示初始化------------
   MOV P0,#01H     ;清屏并光标复位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P0,#38H     ;设置显示模式:8位2行5x7点阵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P0,#0CH     ;显示器开、光标关、光标不闪烁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P0,#06H     ;文字不动,光标自动右移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LJMP START
;--------------- 数据写入----------------
QUSHU: CLR A
      MOVC A,@A+DPTR       ;查表
      MOV P0,A
          SETB RS        ;RS=1
         CLR RW          ;RW=0 ;准备写入数据
         CLR E           ;E=0 ;执行显示命令
         LCALL DELAY     ;判断液晶模块是否忙?
         INC DPTR
            DJNZ COUNT,QUSHU
                RET
;--------------- 命令写入----------------
ENABLE:  CLR RS
         CLR RW
         CLR E
         LCALL DELAY
         SETB E
    RET
;--------------- 判断忙----------------
DELAY:   MOV P0,#0FFH
         CLR RS
         SETB RW
         CLR E
         NOP
         SETB E
         JB P0.7,DELAY ;P1.7为高电平表示忙循环等待
    RET
;------------- 开始程序 ----------------
START:   MOV P0,#080H          ;第1行第1位
         L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DPTR,#TAB0          ;显示 A:  B:
         MOV COUNT,#0AH   ;显示10个字符。
           LCALL QUSHU
          MOV AKEY,#00H
          MOV BKEY,#00H
          MOV R4, #00H
;------------ 键检测 --------------------
L1:       LCALL CDJC        ;盒带状况显示
          LCALL MCXHJC        ;脉冲信号检测
          LCALL YXZKXS        ;运行状况显示
          MOV R3, #0F7H
          MOV R1, #00H         ;初始化
L2:       MOV A, R3
          MOV P2, A    ;R3值赋P2口
          MOV A, P2    ;读取键值
          MOV R4, A
          SETB C       ;设CY=1
          MOV R5, #04H ;扫描4次
L3:       RLC A        ;A带进位左移一位
          JNC KEY      ;CY=0,有键按下,转键处理
          INC R1       ;无键按下,扫描下一列
          DJNZ R5, L3  ;扫描不够4次,再扫描,
          MOV A, R3
          SETB C       ;设CY=1
          RRC A        ;右移一位,
          MOV R3, A
          JC L2
          LJMP L1      ;重新扫描
KEY:      LCALL DL30MS ;延时30Ms
D1:      MOV A, P2
          XRL A,R4
          JZ D1        ;等待键放开
          LCALL BB     ;按键提示声
          MOV A, R1
         LCALL DISP    ;调用显示及功能操作
         LJMP L1       ;返回做下一次扫描
;********** BB提示声音 ***********
BB:  MOV R6,250
BB1:   CLR P3.3
      ACALL BB2
          SETB P3.3
          LCALL BB2
          DJNZ R6,BB1
          RET
  BB2:  MOV R7,#50
             DJNZ R7,$
                 RET
;************输出控制***************
DISP: MOV DPTR, #TABKEY ;读功能操作数据
      MOV A,R1
      MOV B,#3
      MUL AB
      JMP @A+DPTR       ;转执行具体功能操作
;-------------盒带状况显示-----------------
CDJC: JB AHD,AWHD
        MOV DISPAD,#083H   ;A有盒带
        MOV DPTR,#TAB2     ;显示 RADY
    LCALL DISP0
        LJMP BHDJC
AWHD:        MOV DISPAD,#083H   ;A无盒带
        MOV DPTR,#TAB1      ;显示 --
    LCALL DISP0
BHDJC: JB BHD,BWHD
       MOV DISPAD,#08BH           ;B有盒带
        MOV DPTR,#TAB2           ;显示 RADY
    LCALL DISP0
          RET
BWHD:        MOV DISPAD,#08BH   ;B无盒带
        MOV DPTR,#TAB1           ;显示 --
DISP0:  MOV P0,DISPAD
        LCALL ENABLE
        MOV COUNT,#04H
        LCALL QUSHU
         RET
;*************脉冲信号检测**********
MCXHJC:         MOV A,AKEY     ;检测A键值
         JZ BMCJC       ;A仓无键按下检测B仓
         JNB AMC,BMCJC        ;有脉冲,检测B仓
         LCALL S4       ;去A停止键
BMCJC:  MOV A,BKEY      ;检测B键值
        JZ FHJPJC       ;B仓无键按下返回
        JNB BMC,FHJPJC        ;有脉冲,返回
        LCALL S12       ;去B停止键
FHJPJC:      RET
;*************运行状况显示**********
YXZKXS:         MOV A,AKEY
         CJNE A,#00H, AXS1
         MOV DISPAD,#0C2H
         MOV DPTR,#TAB3           ;A显示 STOP
         LCALL DISP0
         LJMP BXS1
   AXS1: CJNE A,#01H, AXS2
         MOV DISPAD,#0C2H
         MOV DPTR,#TAB4           ;A显示 >>
         LCALL DISP0
         LJMP BXS1
   AXS2: CJNE A,#02H, AXS3
         MOV DISPAD,#0C2H
         MOV DPTR,#TAB5           ;A显示 >>>>
         LCALL DISP0
         LJMP BXS1
   AXS3: CJNE A,#03H, BXS1
         MOV DISPAD,#0C2H
         MOV DPTR,#TAB6           ;A显示 <<<<
         LCALL DISP0
   BXS1: MOV A,BKEY
         CJNE A,#00H, BXS2
         MOV DISPAD,#0CAH
         MOV DPTR,#TAB3           ;B显示 STOP
         LCALL DISP0
         RET
   BXS2: CJNE A,#01H, BXS3
         MOV DISPAD,#0CAH
         MOV DPTR,#TAB4           ;B显示 >>
         LCALL DISP0
            RET
   BXS3: CJNE A,#02H, BXS4
         MOV DISPAD,#0CAH
         MOV DPTR,#TAB5          ;B显示 >>>>
         LCALL DISP0
             RET
   BXS4: CJNE A,#03H, XSFH
         MOV DISPAD,#0CAH
         MOV DPTR,#TAB6          ;B显示 <<<<
         LCALL DISP0
XSFH:         RET
;************ A带 播放 **************
S1:          JB AHD,AJX100
        MOV A,AKEY          ;读保存的键值
        CJNE A,#01H,AJX101  ;此键未按过,检查其他键
AJX100: LJMP L1             ;正在执行此键操作,返回
AJX101:  CJNE A,#00H,AJX102 ;有键按下(停止键除外)
                AJMP AJX103
AJX102: LCALL ATZ           ;去停止键
AJX103: LCALL MDJC          ;启动马达
        CLR ACT
        LCALL DL350MS       ;电磁铁吸合时间350MS
            SETB   ACT
        MOV AKEY,#01H       ;保存键值
            LJMP L1
;************** A带 快进 **************
S2:     JB AHD,AJX200
        MOV A,AKEY
        CJNE A,#02H,AJX201
AJX200:        LJMP L1
AJX201: CJNE A,#00H,AJX202
        AJMP AJX203
AJX202: LCALL ATZ
AJX203: LCALL MDJC
      MOV R0,#2           ;电磁铁吸合两次
DE1:    CLR ACT
     LCALL DL100MS
     SETB ACT
     LCALL DL200MS
         DJNZ R0,DE1
         MOV AKEY,#02H
        LJMP L1
;************* A带 快倒 ***********
S3:     JB AHD,AJX300
        MOV A,AKEY
        CJNE A,#03H,AJX301
AJX300:     LJMP L1
AJX301:  CJNE A,#00H,AJX302
                AJMP AJX303
AJX302: LCALL ATZ
AJX303: LCALL MDJC
      CLR ACT
     LCALL DL100MS
     SETB ACT
         MOV AKEY,#03H
        LJMP L1
;************* A带 停止 ************
S4:  JNB AHD,AJX000
     LJMP L1            ;A仓无带,返回
AJX000:   MOV A,AKEY
     CJNE A,#00H,AJX001        ;有键按下
     LJMP L1
AJX001: ACALL ATZ       ;停止
        MOV AKEY,#00H
        MOV A,BKEY
       CJNE A,#00H,AFH0 ;B仓运行中,返回
        SETB MDZ        ;马达停止
AFH0:   LJMP L1
ATZ: CLR ACT
     LCALL DL50MS
     SETB ACT
         LCALL DL350MS
         SETB P3.4        ;录音停止
         RET
;********** B带 播放 *************
S9:     JNB BHD,BJX100
              LJMP L1
BJX100:  MOV A,BKEY
        CJNE A,#01H,BJX101
        LJMP L1
BJX101:  CJNE A,#00H,BJX102
                AJMP BJX103
BJX102: LCALL BTZ
BJX103:LCALL MDJC
        CLR BCT
        LCALL DL350MS
            SETB   BCT
                MOV BKEY,#01H
     LJMP L1
;********** B带 快进 ************
S10:    JNB BHD,BJX200
        LJMP L1
BJX200:  MOV A,BKEY
        CJNE A,#02H,BJX201
        LJMP L1
BJX201: CJNE A,#00H,BJX202
        AJMP BJX203
BJX202: LCALL BTZ
BJX203:LCALL MDJC
       MOV R0,#2
DE2:    CLR BCT
     LCALL DL100MS
     SETB BCT
     LCALL DL200MS
         DJNZ R0,DE2
         MOV BKEY,#02H
         LJMP L1
;************ B带 快倒 ************
S11:    JNB BHD,BJX300
        LJMP L1
BJX300: MOV A,BKEY
        CJNE A,#03H,BJX301
        LJMP L1
BJX301:  CJNE A,#00H,BJX302
                AJMP BJX303
BJX302: LCALL BTZ
BJX303:LCALL MDJC
       CLR BCT
     LCALL DL100MS
     SETB BCT
         MOV BKEY,#03H
         LJMP L1
;*********** B带 停止 **********
S12:  JNB BHD,BJX000
          LJMP L1
BJX000: MOV A,BKEY
      CJNE A,#00H,BJX002
      LJMP L1
BJX002: ACALL BTZ
                MOV BKEY,#00H
        MOV A,#00H
        CJNE A,AKEY,BFH0 ;A仓运行中,返回
        SETB MDZ         ;马达停止
BFH0:   LJMP L1
BTZ: CLR BCT
     LCALL DL50MS
     SETB BCT
     LCALL DL350MS
         RET
;--------------马达启动------------
MDJC: JNB MDZ,FHA       ;马达已经运行
          CLR MDZ       ;启动马达
          LCALL DL350MS ;延时待马达运行平稳
FHA:          RET
;-------------- 录音 --------------
S16: JNB P3.4,LYJZ
     JB LYJ,LYJZ      ;禁止录音
         CLR P3.4                  ;录音允许
         LCALL S1
LYJZ:  LJMP L1
;------------ 暂无定功能 ----------
S5:  LJMP L1
S6:  LJMP L1
S7:  LJMP L1
S8:  LJMP L1
S13: LJMP L1
S14: LJMP L1
S15: LJMP L1

;*********** 延时程序 **********

DL350MS:  MOV R5,#35  ;延时350毫秒
                  ACALL DT1
           RET
DL200MS:  MOV R5,#20   ;延时200毫秒
                  ACALL DT1
           RET
DL100MS:  MOV R5,#10   ;延时100毫秒
          ACALL DT1
           RET
DL50MS:  MOV R5,#5  ;延时50毫秒
          ACALL DT1
           RET
DL30MS:  MOV R5,#3  ;延时30毫秒
   DT1:   MOV R6,#20
   DT2:   MOV R7,#250
          DJNZ R7,$
              DJNZ R6,DT2
              DJNZ R5,DT1
           RET
;***********控制跳转数据 ***********
TABKEY:
  LJMP S1 ;A播放
  LJMP S2 ;A快进
  LJMP S3 ;A快倒
  LJMP S4 ;A停止
  LJMP S5 ;
  LJMP S6 ;
  LJMP S7 ;
  LJMP S8 ;
  LJMP S9 ;B播放
  LJMP S10 ;B快进
  LJMP S11 ;B快倒
  LJMP S12 ;B停止
  LJMP S13
  LJMP S14
  LJMP S15
  LJMP S16 ;录音
TAB0: DB 'A:      B:'
TAB1: DB ' -- '
TAB2: DB 'RADY'
TAB3: DB 'STOP'
TAB4: DB ' >> '
TAB5: DB '>>>>'
TAB6: DB '<<<<'

  END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广电网络,龟速。没办法

楼主:
控制部分电路图

楼主:
抱歉,第一次发帖,有重复了,烦请版主帮忙把我发的后面几个贴删除了吧。谢谢

网友A:
不错!汝子可教也!
画出程序架构的逻辑框图。看看框图中有没有死循环结构。设法拆开它(超时跳出)。
这个程序还不复杂,如果再复杂几十倍,当如何处理呢?
所以必须学会画程序流程图,并以流程图审核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汝子可教也!
画出程序架构的逻辑框图。看看框图中有没有死循环结构。设法拆开它(超时跳出)。
这 ...

谢谢。复杂程序或许C比较好应付,我刚学汇编个把月。感觉指向明确,当然在有注释的情况下还是好理解的。今后是要养成画流程图的习惯。不过,《超时跳出》,我都是设定跳回矩阵键盘检测那去的呀,因为感觉所有控制都是根据矩阵键盘的键值进行操作的。比如说按下播放键执行完毕程序就回到矩阵键盘检测去了。还是会死机。特别是反复的按前进,后退,播放最容易死机,1602屏是一片乱码。怎么回事呢?真的搞不懂

网友A:
比如你在死等硬件某个信号,程序的这种写法是有风险的,一但硬件有问题(你等不到),就死在那里了。
你也可以走全速仿真,在你认为“已死机”的时候,断下来,看看这时的PC指针指向何处,再对照你的程序地址,以找到死在何处?或是飞出程序之外了。

楼主:
终于弄明白了,是因为这里使用的是LCALL指令但指令出去后的子程序都没有RET返回所以就跑飞了
         LCALL DISP    ;调用显示及功能操作
         LJMP L1       ;返回做下一次扫描
.......
DISP: MOV DPTR, #TABKEY ;读功能操作数据
      MOV A,R1
      MOV B,#3
      MUL AB
      JMP @A+DPTR       ;转执行具体功能操作

网友B(2021-06-04):
你好,还有没有搞单片机控制录音机芯,想跟你学习学习。

网友C:
双卡录放机,组合音响等都落寞了。拿来练练手还是不错的

网友D:
好厉害,都没写过这么长的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