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点亮一个74HC595控制的二极管

楼主(2018-12-15):
谁能告诉我,这个LED如何点亮?
有了74HC595控制我就不会了,麻烦讲一下,这个的工作原理。

网友A:
哈哈哈,你发的问题,正是我有的板子,程序也有啊。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sbit SRCLK=P3^6;
sbit RCLK=P3^5;
sbit SER=P3^4;
void Hc595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ledNum;
        ledNum=0xfe;
        while(1)
        {
                Hc595SendByte(ledNum);
                ledNum=_cror_(ledNum,1);
                Delay10ms(50);
        }
}
/*******************************************************************************
* 函数名         : Hc595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函数功能                   : 想74H595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Hc595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a;
        SRCLK=0;
        RCLK=0;
        for(a=0;a<8;a++)
        {
                SER=dat>>7;
                dat<<=1;

                SRCLK=1;
                _nop_();
                _nop_();
                SRCLK=0;
        }

        RCLK=1;
        _nop_();
        _nop_();
        RCLK=0;
}
/*******************************************************************************
* 函数名         : Delay10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0ms
* 输入           : c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注意:需要将JOE跳线帽J13接GND,595模块的JP595跳线帽J14接上,595的LED才会亮!!

网友B:
单片机控制74hc595输出进而控制发光二极管点亮:74hc595是一个反极性驱动,也就是说如果用的是共阳数码管,段选端本应低电平点亮,如果在单片机的p口送个高电平,但是经过74hc595后你的高电平就变成低电平了,所以要在单片机那面往595送低电平,共阳相反,然后在将位选选通,如果想固定显示某个数或者循环显示某几个数的话,就直接只一个表这个表就是八字码,然后通过查表就可以了,如果不是的话就能麻烦点,需要将待显示的数据转成十进制然后经过处理后再查表送显示。

网友C:
1. 打开百度
2. 搜对应的数据手册
3. 仔细看数据手册
4. 可以开始画流程图了
5. 写程序
6. 测试

适用所有外围电路

网友D:
看一下这段程序
void led(u16 dat)
{
        u8 a;
        SRCLK=0;
        RCLK=0;
        for(a=0;a<8;a++)
        {
                SER=dat>>7;
                dat<<=1;

                SRCLK=1;
                _nop_();
                _nop_();
                SRCLK=0;
        }
        RCLK=1;
        _nop_();
        _nop_();
        RCLK=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控制74hc595输出进而控制发光二极管点亮:74hc595是一个反极性驱动,也就是说如果用的是共阳数码管, ...

能给我写段程序看看吗?就点亮两个灯就可以

网友E:
74hc595是串入并出的芯片,利用51单片机模拟串行接口使用,简单使用如下

sbit data_595 = P3^4;
sbit clk_595 = P3^6;
sbit LATCH_595 = P3^5;

void wr_bits(uchar num)
{
        uchar i;
        for(i=0;i<8;i++)
        {
                if(num&0x80)         //′ó¸ßλËí
                        data_595 =1;
                else
                        data_595 =0;
                clk_595 =0;
                _nop_();
                clk_595 =1; //½«êy¾YD′èë595
                num<<=1;                //Ïò×óòƶˉò»Î»
        }
        LATCH_595=0;
        _nop_();
        LATCH_595=1;//éÏéyÑØËø′æ
}
void main()
{
    while(1)
                wr_bits(0xf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你发的问题,正是我有的板子,程序也有啊。
#include
#include

你有这个板子的电子钟(C语言)的程序没有?只要求能调节时间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