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让数码管从左到右两个两个滚动显示想要的数字

楼主(2018-12-15):
请问如何让数码管从左到右两个两个滚动显示想要的数字?
然后最后在同时显示这七个数字并有爆闪效果。
在我现在写的基础上该怎么加啊?求指导!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8 code xs_data[7]={1,3,1,4,5,2,1};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 (i=0;i<7;i++)
        {
         switch(i)
                         {
                                    case(0):
                                          LSA=1;LSB=1;LSC=1;break;
                                   case(1):
                                          LSA=0;LSB=1;LSC=1;break;
                                   case(2):
                                          LSA=1;LSB=0;LSC=1;break;
                                   case(3):
                                          LSA=0;LSB=0;LSC=1;break;
                                   case(4):
                                          LSA=1;LSB=1;LSC=0;break;
                                   case(5):
                                          LSA=0;LSB=1;LSC=0;break;
                                   case(6):
                                          LSA=1;LSB=0;LSC=0;break;
                                   case(7):
                                          LSA=0;LSB=0;LSC=0;break;
                         }
          P0=smgduan[xs_data[i]];
          delay (60000);
          P0=0x00;
                }
        for (i=0;i<7;i++)
        {
         switch(i)
                         {
                                    case(0):
                                          LSA=1;LSB=1;LSC=1;break;
                                   case(1):
                                          LSA=0;LSB=1;LSC=1;break;
                                   case(2):
                                          LSA=1;LSB=0;LSC=1;break;
                                   case(3):
                                          LSA=0;LSB=0;LSC=1;break;
                                   case(4):
                                          LSA=1;LSB=1;LSC=0;break;
                                   case(5):
                                          LSA=0;LSB=1;LSC=0;break;
                                   case(6):
                                          LSA=1;LSB=0;LSC=0;break;
                                   case(7):
                                          LSA=0;LSB=0;LSC=0;break;
                         }
          P0=smgduan[xs_data[i]];
          delay (40000);
          P0=0x00;
                }
        for (i=0;i<7;i++)
        {
         switch(i)
                         {
                                    case(0):
                                          LSA=1;LSB=1;LSC=1;break;
                                   case(1):
                                          LSA=0;LSB=1;LSC=1;break;
                                   case(2):
                                          LSA=1;LSB=0;LSC=1;break;
                                   case(3):
                                          LSA=0;LSB=0;LSC=1;break;
                                   case(4):
                                          LSA=1;LSB=1;LSC=0;break;
                                   case(5):
                                          LSA=0;LSB=1;LSC=0;break;
                                   case(6):
                                          LSA=1;LSB=0;LSC=0;break;
                                   case(7):
                                          LSA=0;LSB=0;LSC=0;break;
                         }
          P0=smgduan[xs_data[i]];
          delay (20000);
          P0=0x00;

                }

}

void main()
{
        while(1)
        {
                DigDisplay();
        }

}

网友A:
//Dis_num:要显示的两位的最低位,data1:要显示低位的数据,data2:要显示低位的数据
void dis_2(unsigned char Dis_num,unsigned char data1,unsigned char data2)
{
        switch(Dis_num)  //显示NUm位数字
         {
           case(0):
                          LSA=1;LSB=1;LSC=1;break;
           case(1):
                          LSA=0;LSB=1;LSC=1;break;
           case(2):
                          LSA=1;LSB=0;LSC=1;break;
           case(3):
                          LSA=0;LSB=0;LSC=1;break;
           case(4):
                          LSA=1;LSB=1;LSC=0;break;
           case(5):
                          LSA=0;LSB=1;LSC=0;break;
           case(6):
                          LSA=1;LSB=0;LSC=0;break;
           case(7):
                          LSA=0;LSB=0;LSC=0;break;
         }
        P0=smgduan[xs_data[data1]];
        delay (40000);
        P0=0x00;

        Dis_num=Dis_num+1;
        switch(Dis_num)  //显示NUm前位数字
         {
           case(0):
                          LSA=1;LSB=1;LSC=1;break;
           case(1):
                          LSA=0;LSB=1;LSC=1;break;
           case(2):
                          LSA=1;LSB=0;LSC=1;break;
           case(3):
                          LSA=0;LSB=0;LSC=1;break;
           case(4):
                          LSA=1;LSB=1;LSC=0;break;
           case(5):
                          LSA=0;LSB=1;LSC=0;break;
           case(6):
                          LSA=1;LSB=0;LSC=0;break;
           case(7):
                          LSA=0;LSB=0;LSC=0;break;
         }
        P0=smgduan[xs_data[data2]];
        delay (40000);
        P0=0x00;
}

网友A:
上面的代码只是提供下思路,
可以把上面的函数放在主函数里,自己加条件改变显示的位数和数据
最后的爆闪也可以自己在最后加个判断到最后的语句然后执行让这几个数码管都点亮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代码只是提供下思路,
可以把上面的函数放在主函数里,自己加条件改变显示的位数和数据
最后的爆闪 ...

太感谢您了!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