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单片机代码呀,如何改变播放的歌曲

楼主(2018-12-15):
以下代码中如果我要改变播放的歌曲,该如何修改呢?或者如何添加歌曲进去呢?看不懂啊求救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sbit beep = P2^5;    //蜂鸣器定义
sbit K1=P1^0;//给P1^0定义,控制DO的发音
sbit K2=P1^1;//给P1^1定义,控制XI的发音
sbit K3=P1^2;//给P1^2定义,控制LA的发音
sbit K4=P1^3;//给P1^3定义,控制SO的发音
sbit K5=P3^4;//给P3^4定义,控制FA的发音
sbit K6=P3^5;//给P3^5定义,控制MI的发音
sbit K7=P3^6;//给P3^6定义,控制RE的发音
sbit K8=P3^7;//给P3^7定义,控制DO的发音
sbit K9=P2^0;//音乐播放按键
uchar flag_en = 0;     //开始放歌
uchar flag_i = 0;
//数码管段选定义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codesmg_du[]={0xde,0x90,0xcd,0xd9,0x93,0x5b,0x5f,0xd0,0xdf,0xdb
//                                    A       B      C     D    E   F       不显示
                                    };    //断码
uchar m,n;
uchar code T[49][2]={{0,0},
{0xF8,0x8B},{0xF8,0xF2},{0xF9,0x5B},{0xF9,0xB7},{0xFA,0x14},{0xFA,0x66},{0xFA,0xB9},{0xFB,0x03},{0xFB,0x4A},{0xFB,0x8F},{0xFB,0xCF},{0xFC,0x0B},
{0xFC,0x43},{0xFC,0x78},{0xFC,0xAB},{0xFC,0xDB},{0xFD,0x08},{0xFD,0x33},{0xFD,0x5B},{0xFD,0x81},{0xFD,0xA5},{0xFD,0xC7},{0xFD,0xE7},{0xFE,0x05},
{0xFE,0x21},{0xFE,0x3C},{0xFE,0x55},{0xFE,0x6D},{0xFE,0x84},{0xFE,0x99},{0xFE,0xAD},{0xFE,0xC0},{0xFE,0x02},{0xFE,0xE3},{0xFE,0xF3},{0xFF,0x02},
{0xFF,0x10},{0xFF,0x1D},{0xFF,0x2A},{0xFF,0x36},{0xFF,0x42},{0xFF,0x4C},{0xFF,0x56},{0xFF,0x60},{0xFF,0x69},{0xFF,0x71},{0xFF,0x79},{0xFF,0x81}
};
uchar code music1[][2]={{0,4},      //青花瓷
{0,4},{24,4},{24,4},{21,4},{19,4},{21,4},{14,8},{19,4},{21,4},{24,4},{21,4},{19,16},{0,4},{24,4},{24,4},{21,4},{19,4},{21,4},{12,8},{19,4},{21,4},{24,4},{19,4},{17,16},{0,4},{17,4},{19,4},{21,4},
{24,4},{26,4},{24,4},{22,4},{24,4},{21,4},{21,4},{19,4},{19,16},{0,4},
{17,4},{19,4},{17,4},{17,4},{19,4},{17,4},{19,4},{19,4},{21,8},{24,4},{21,4},{21,12},{0,4},{24,4},{24,4},{21,4},{19,4},{21,4},{14,8},{19,4},{21,4},{24,4},{21,4},{19,16},{0,4},{24,4},{24,4},{21,4},
{19,4},{21,4},{12,8},{19,4},{21,4},{24,4},{19,4},{17,16},{0,4},{17,4},{19,4},{21,4},{24,4},{26,4},{24,4},{22,4},{24,4},{21,4},{21,4},{19,4},{19,12},{12,4},{21,8},{19,4},{19,8},{17,16},
{0xFF,0xFF}};
uchar code music2[][2]={{0,4},     //生日快乐
{17,6},{17,2},{19,8},{17,8},{22,8},{21,16},
{17,6},{17,2},{19,8},{17,8},{24,8},{22,16},{17,6},{17,2},{29,8},{26,8},{22,8},{21,8},{19,8},{27,6},{27,2},{26,8},{22,8},{24,8},{22,16},
{0xFF,0xFF}};
uchar code music3[][2]={{0,4},    //爱情买卖
{22,4},{22,4},{17,4},{15,4},{15,4},{17,12},
{15,4},{15,2},{17,2},{15,4},{13,4},{13,4},{15,12},{0,4},
{20,4},{20,4},{20,4},{17,4},{20,4},{20,4},{20,4},{17,4},
{22,4},{17,4},{17,4},{15,4},{15,4},{17,12},
{22,4},{22,4},{17,4},{15,4},{15,4},{17,12},
{15,4},{15,2},{17,2},{15,4},{13,4},{13,4},{15,12},
{20,4},{20,4},{20,2},{17,2},{17,4},{20,4},{20,4},{20,2},{17,2},{17,2},{17,2},
{24,4},{20,4},{20,2},{17,2},{17,4},{20,4},{22,12},
{17,4},{22,4},{25,4},{25,4},{17,4},{22,4},{25,8},
{24,4},{22,2},{24,2},{22,4},{20,4},{15,4},{17,12},
{15,4},{15,4},{15,4},{10,4},{15,4},{17,4},{20,8},
{17,4},{24,4},{24,4},{20,4},{15,4},{17,12},
{17,4},{22,4},{25,4},{25,4},{17,4},{22,4},{25,8},
{29,4},{27,2},{29,2},{27,4},{25,4},{25,4},{27,12},
{29,4},{29,2},{27,4},{25,4},{27,6},{27,2},{25,4},{24,4},
{20,4},{20,2},{17,2},{20,4},{20,2},{22,2},{22,16},
{0xFF,0xFF}};
void delay(uchar p)
{
   uchar i,j;
   for(;p>0;p--)
   for(i=181;i>0;i--)
   for(j=181;j>0;j--);
}
void pause()
{
   uchar i,j;
   for(i=150;i>0;i--)
   for(j=150;j>0;j--);
}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i,j;
       for(i=0;i<q;i++)
              for(j=0;j<120;j++);
}
/******************按键程序*************************/
void key()         //按键程序
{
       if(K1==0)
       {
              delay_1ms(10);       //按键去抖动
              if(K1==0)
              {
                     P0=smg_du[0];//使数码管显示该音调的字符
                     while(!K1)
                     {
                            m = 8;
                            TR0 = 1;       //打开定时器
                     }//使蜂鸣器发出相应频率的声音;
                     TR0= 0;           //关闭定时器
              }
       }
       if(K2==0)
       {
              delay_1ms(10);       //按键去抖动
              if(K2==0)
              {
                     P0=smg_du[1];//使数码管显示该音调的字符
                     while(!K2)
                     {
                            m = 9;
                            TR0 = 1;       //打开定时器
                     }//使蜂鸣器发出相应频率的声音;
                     TR0= 0;           //关闭定时器
              }
       }
       if(K3==0)
       {
              delay_1ms(10);       //按键去抖动
              if(K3==0)
              {
                     P0=smg_du[2];//使数码管显示该音调的字符
                     while(!K3)
                     {
                            m = 10;
                            TR0 = 1;       //打开定时器
                     }//使蜂鸣器发出相应频率的声音;
                     TR0= 0;           //关闭定时器
              }
       }
       if(K4==0)
       {
              delay_1ms(10);       //按键去抖动
              if(K4==0)
              {
                     P0=smg_du[3];//使数码管显示该音调的字符
                     while(!K4)
                     {
                            m = 11;
                            TR0 = 1;       //打开定时器
                     }//使蜂鸣器发出相应频率的声音;
                     TR0= 0;           //关闭定时器
              }
       }
       if(K5==0)
       {
              delay_1ms(10);       //按键去抖动
              if(K5==0)
              {
                     P0=smg_du[4];//使数码管显示该音调的字符
                     while(!K5)
                     {
                            m = 12;
                            TR0 = 1;       //打开定时器
                     }//使蜂鸣器发出相应频率的声音;
                     TR0= 0;           //关闭定时器
              }
       }
       if(K6==0)
       {
              delay_1ms(10);       //按键去抖动
              if(K6==0)
              {
                     P0=smg_du[5];//使数码管显示该音调的字符
                     while(!K6)
                     {
                            m = 13;
                            TR0 = 1;       //打开定时器
                     }//使蜂鸣器发出相应频率的声音;
                     TR0= 0;           //关闭定时器
              }
       }
       if(K7==0)
       {
              delay_1ms(10);       //按键去抖动
              if(K7==0)
              {
                     P0=smg_du[6];//使数码管显示该音调的字符
                     while(!K7)
                     {
                            m = 14;
                            TR0 = 1;       //打开定时器
                     }//使蜂鸣器发出相应频率的声音;
                     TR0= 0;           //关闭定时器
              }
       }
       if(K8==0)
       {
              delay_1ms(10);       //按键去抖动
              if(K8==0)
              {
                     P0=smg_du[7];//使数码管显示该音调的字符
                     while(!K8)
                     {
                            m = 15;
                            TR0 = 1;       //打开定时器
                     }//使蜂鸣器发出相应频率的声音;
                     TR0= 0;           //关闭定时器
              }
       }
       P0= 0x20;
       K9= 1;
       if(K9==0)
       {
              delay_1ms(10);       //按键去抖动
              if(K9==0)
              {
                     flag_en++;
                     flag_i= 0;
                     if(flag_en> 3)
                     {
                            flag_en = 0;
                            TR0 = 0;
                     }
                     while(!K9)
                     {
                     }//使蜂鸣器发出相应频率的声音;
              }
       }
}
/******************主程序**********************/
void main()
{
       P0= P1 = P2 = P3 = 0xff;
       TMOD=0x01;  EA=1; ET0=1;    //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1)
       {
              key();        //按键程序
              if(flag_en == 1)       //青花瓷
              {
                     m=music1[flag_i][0];n=music1[flag_i][1];    //放歌
                     P0= smg_du[m % 8];     //显示
                     if(m==0x00)
                     {
                            TR0=0;
                            beep = 1;
                            delay(n);
                            flag_i++;
                     }
                     elseif(m==0xFF)                         //放歌结束
                     {
                            TR0=0;beep = 1;delay(30);flag_i=0;flag_en= 0;}
                     elseif(m==music1[flag_i+1][0])
                            {TR0=1;delay(n);TR0=0;beep =1;pause();flag_i++; }
                     else
                            {TR0=1;delay(n);flag_i++;}
              }
              else
                     beep= 1 ;
              if(flag_en == 2)       //生日歌
              {
                     m=music2[flag_i][0];n=music2[flag_i][1];    //放歌
                     P0= smg_du[m % 8];     //显示
                     if(m==0x00)
                     {
                            TR0=0;
                            beep = 1;
                            delay(n);
                            flag_i++;
                     }
                     elseif(m==0xFF)                         //放歌结束
                     {
                            TR0=0;beep = 1;delay(30);flag_i=0;flag_en= 0;}
                     elseif(m==music2[flag_i+1][0])
                            {TR0=1;delay(n);TR0=0;beep =1;pause();flag_i++; }
                     else
                            {TR0=1;delay(n);flag_i++;}
              }
              else
                     beep= 1 ;
              if(flag_en == 3)      //爱情买卖
              {
                     m=music3[flag_i][0];n=music3[flag_i][1];    //放歌
                     P0= smg_du[m % 8];     //显示
                     if(m==0x00)
                     {
                            TR0=0;
                            beep = 1;
                            delay(n);
                            flag_i++;
                     }
                     elseif(m==0xFF)                         //放歌结束
                     {
                            TR0=0;beep = 1;delay(30);flag_i=0;flag_en= 0;}
                     elseif(m==music3[flag_i+1][0])
                            {TR0=1;delay(n);TR0=0;beep =1;pause();flag_i++; }
                     else
                            {TR0=1;delay(n);flag_i++;}
              }
              else
                     beep= 1 ;
       }
}

网友A:
看啥子鸭

网友B:
改变歌曲就是改变那个music数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