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CD4017流水灯电路原理图分析(可调速度)

楼主(2018-12-15):
参数:
电源电压:直流3-5V(推荐电压),实际测量可2.5-8.0V
PCB尺寸:7.3*3.2mm,厚度:1.6mm
功能介绍:
      通电后10个LED从左到右依次点亮,呈现流水灯的状态。本套件可以非常直观地展示NE555定时和CD4017计数的功能,是学习定时器、计数器、分频器、彩灯控制器的入门套件。同时该套件具有很好的效果,极具趣味性和实用性,也是初学者入门的优选材料。
电路原理图如下: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本套件主要由时钟发生电路和十进制计数器电路构成,由NE555为核心的自激多谐振荡器,电源通过R2,R3,R4向电容C1充电,当C1刚开始充电时,NE555的2脚还处于低电平,故输出端3脚呈高电平,当电源经R2,R3,R4向C1充电到2/3电源电压时,输出端3脚电平由高变低,NE555内部放电管导通,电容C1经R4,R3,NE555的7脚放电,直到C1两端的电压低于1/3电源电压时,NE555的3脚电平又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C1又再次充电,如此循环形成了振荡。充电时间为:0.695(R2+R3+R4)C1, 放电时间为:0.695(R4+R3)C1,调节R4可以控制振荡器的输出频率,NE555的时钟振荡信号不断的加在CD4017的14脚,在CD4017的10个输出端上接有10只LED,当CD4017的10个输出端在时钟信号作用下轮流产生高电平,则D1--D10依次被点亮,从而形成流水灯效果。调节R4即可调节LED灯的流动速度。

网友A:
大佬,pcb的原理图和封装图能截个图吗

网友B(2019-05-13):
这个电路可以简化,将R1改接到LED阴极与GND之间,LED阳极与4017各输出端连接就可以了,这样可以省略9只电阻,而且可以简化PCB板的设计。因为D1-D10是轮流导通的!所以完全可以共用一只限流电阻。当然,如果电压比较高的话还是按照原电路布局可靠一些

网友C(2021-04-03):
不错,对初学者是很友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