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40驱动按键/数码管,亲测好用

楼主(2018-12-15):
#include "TM1640.h"
#include "delay.h"

#define DEL  1   //宏定义 通信速率(默认为1,如不能通信可加大数值)

//地址模式的设置
//#define TM1640MEDO_ADD  0x40   //宏定义        自动加一模式
#define TM1640MEDO_ADD  0x44   //宏定义 固定地址模式(推荐)

//显示亮度的设置
//#define TM1640MEDO_DISPLAY  0x88   //宏定义 亮度  最小
//#define TM1640MEDO_DISPLAY  0x89   //宏定义 亮度
//#define TM1640MEDO_DISPLAY  0x8a   //宏定义 亮度
//#define TM1640MEDO_DISPLAY  0x8b   //宏定义 亮度
#define TM1640MEDO_DISPLAY  0x8c   //宏定义 亮度(推荐)
//#define TM1640MEDO_DISPLAY  0x8d   //宏定义 亮度
//#define TM1640MEDO_DISPLAY  0x8f   //宏定义 亮度 最大

#define TM1640MEDO_DISPLAY_OFF  0x80   //宏定义 亮度 关

void TM1640_start(){ //通信时序 启始(基础GPIO操作)(低层)
        GPIO_WriteBit(TM1640_GPIOPORT,TM1640_DIN,(BitAction)(1)); //接口输出高电平1
        GPIO_WriteBit(TM1640_GPIOPORT,TM1640_SCLK,(BitAction)(1)); //接口输出高电平1
        delay_us(DEL);
        GPIO_WriteBit(TM1640_GPIOPORT,TM1640_DIN,(BitAction)(0)); //接口输出0
        delay_us(DEL);
        GPIO_WriteBit(TM1640_GPIOPORT,TM1640_SCLK,(BitAction)(0)); //接口输出0
        delay_us(DEL);
}
void TM1640_stop(){ //通信时序 结束(基础GPIO操作)(低层)
        GPIO_WriteBit(TM1640_GPIOPORT,TM1640_DIN,(BitAction)(0)); //接口输出0
        GPIO_WriteBit(TM1640_GPIOPORT,TM1640_SCLK,(BitAction)(1)); //接口输出高电平1
        delay_us(DEL);
        GPIO_WriteBit(TM1640_GPIOPORT,TM1640_DIN,(BitAction)(1)); //接口输出高电平1
        delay_us(DEL);
}
void TM1640_write(u8 date){        //写数据(低层)
        u8 i;
        u8 aa;
        aa=date;
        GPIO_WriteBit(TM1640_GPIOPORT,TM1640_DIN,(BitAction)(0)); //接口输出0
        GPIO_WriteBit(TM1640_GPIOPORT,TM1640_SCLK,(BitAction)(0)); //接口输出0
        for(i=0;i<8;i++){
                GPIO_WriteBit(TM1640_GPIOPORT,TM1640_SCLK,(BitAction)(0)); //接口输出0
                delay_us(DEL);

                if(aa&0x01){
                        GPIO_WriteBit(TM1640_GPIOPORT,TM1640_DIN,(BitAction)(1)); //接口输出高电平1
                        delay_us(DEL);
                }else{
                        GPIO_WriteBit(TM1640_GPIOPORT,TM1640_DIN,(BitAction)(0)); //接口输出0
                        delay_us(DEL);
                }
                GPIO_WriteBit(TM1640_GPIOPORT,TM1640_SCLK,(BitAction)(1)); //接口输出高电平1
                delay_us(DEL);
                aa=aa>>1;
   }
        GPIO_WriteBit(TM1640_GPIOPORT,TM1640_DIN,(BitAction)(0)); //接口输出0
        GPIO_WriteBit(TM1640_GPIOPORT,TM1640_SCLK,(BitAction)(0)); //接口输出0
}

void TM1640_Init(void){ //TM1640接口初始化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TM1640_DIN | TM1640_SCLK; //选择端口号(0~15或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选择IO接口工作方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设置IO接口速度(2/10/50MHz)
        GPIO_Init(TM1640_GPIO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WriteBit(TM1640_GPIOPORT,TM1640_DIN,(BitAction)(1)); //接口输出高电平1
        GPIO_WriteBit(TM1640_GPIOPORT,TM1640_SCLK,(BitAction)(1)); //接口输出高电平1
        TM1640_start();
        TM1640_write(TM1640MEDO_ADD); //设置数据,0x40,0x44分别对应地址自动加一和固定地址模式
        TM1640_stop();
        TM1640_start();
        TM1640_write(TM1640MEDO_DISPLAY); //控制显示,开显示,0x88,  0x89,  0x8a,  0x8b,  0x8c,  0x8d,  0x8e,  0x8f分别对应脉冲宽度为:
                                                                           //------------------1/16,  2/16,  4/16,  10/16, 11/16, 12/16, 13/16, 14/16         //0x80关显示
        TM1640_stop();

}
void TM1640_led(u8 date){ //固定地址模式的显示输出8个LED控制
   TM1640_start();
   TM1640_write(TM1640_LEDPORT);                //传显示数据对应的地址
   TM1640_write(date);        //传1BYTE显示数据
   TM1640_stop();
}
void TM1640_display(u8 address,u8 date){ //固定地址模式的显示输出
        const u8 buff[2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0x00};//数字0~9及0~9加点显示段码表
    //---------------   0    1    2    3    4    5    6    7    8    9    0.   1.   2.   3.   4.   5.   6.   7.   8.   9.   无
   TM1640_start();
   TM1640_write(0xC0+address);                 //传显示数据对应的地址
   TM1640_write(buff[date]);                                 //传1BYTE显示数据
   TM1640_stop();
}
void TM1640_display_add(u8 address,u8 date){        //地址自动加一模式的显示输出
        u8 i;
        const u8 buff[2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0x00};//数字0~9及0~9加点显示段码表
    //---------------   0    1    2    3    4    5    6    7    8    9    0.   1.   2.   3.   4.   5.   6.   7.   8.   9.   无
  TM1640_start();
   TM1640_write(0xC0+address);                 //设置起始地址
   for(i=0;i<16;i++){
      TM1640_write(buff[date]);
   }
   TM1640_stop();
}

网友A:
补全头文件原理图详细说明一下电路连接即可获得100+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