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继电器逻辑电路完成智能简易液体加注装置 求帮助

楼主(2018-12-15):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单用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能完成基本要求,单调试麻烦,精度无法保证。用PLC吧。至少要有位置检测装置。

网友B:
很简单的。开一个继电器,然后延迟一定时间,再开下一个。再PLC的模拟中,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C(2019-11-13):
有报告了吗?

网友D:
用继电器逻辑似乎很难解决问题,因为是乱序加注,使用继电器逻辑电路会非常复杂

网友E:
如题的装置,能实现,但不实用!因为是液体,3S后还会有残液下滴,电机走位控制、甩液等等,建议采用另一种方式:固定喷头,转盘承接!(有很多种方式,请参考食品包装设备)
喷头固定,扇形或圆盘以摆角或旋转(上放A~F个承接杯,或n个),用2个时间继电器,一个控制转盘摆角电机,一个控制加压泵及喷头喷液;2个时间继电器要互联互通,达到步伐一致;需要红外探头(或行程开关)协助检测杯位、复位及报警。

网友F:
这是个特定路线,文字看是无序的,但因为固定不变,因此,也可以看作是有序的,时间继电器必须的,用多组触点继电器控制正反转电机,从第一个继电器工作就锁定第二个位置继电器,第二个工作就锁定第三个。。。这样大概思路,详细的就不赘述。

网友D:
如果可以改变机械结构,可以设置6个电磁阀控制的喷头,直接用时间继电器控制电磁阀就可以解决问题,而且可以省略天车。成本会降低

网友D:
可以改变机械结构的话,还可以用4017之类的时序分配电路配合电磁阀解决,这样成本会更低。

网友D:
一片CD4060配合32768晶振或者一个石英钟秒脉冲信号+2片CD4017可以获得6个3秒脉冲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