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易做的隔离变压器

楼主(2018-12-15):
用两个同型号220v变低压的变压器,按图接好,就成了隔离变压器。用于修开关电源、节能灯等220v供电设备,安全性提高,可用手触摸。不怕短时间短路。变压器可从黑白电视、功放等老电器拆出。不同型号的次级电压接近也能用。

网友A:
好极啦!妙用器材。

网友B(2019-03-05):
这个貌似能耗比较大吧。

网友C:
“安全性提高,可用手触摸”只因这话少说了一个字,安全性就可能降低了

网友D:
这个真简单!

网友E(2019-05-12):
负载要低于功率,这样不适合大功率电器

网友F(2019-09-20):
变压器粗线不好找啊,细了太大用

楼主(2019-10-27):
引用 网友C:
“安全性提高,可用手触摸”只因这话少说了一个字,安全性就可能降低了

不同时摸到两个电极,摸到一个电极不成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粗线不好找啊,细了太大用

节能灯,LED灯,电源。电源一般是空载修,功耗不大。

网友G:
长知识了!!

网友H:
这样确实可以达到隔离目的,不过,输入功率应该略大于输出变压器,不然因为功率耗损,输出变压器电压可能在重载时下降

网友I:
某宝的专业隔离变压器不贵,200W的不到100元,我撸了一个回来用的很少.聊胜于无吧.

网友J(2020-02-02):
这个不错,只是损耗会有点大吧?

楼主(2020-03-09):
引用 网友J:
这个不错,只是损耗会有点大吧?

检修用,不是长期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某宝的专业隔离变压器不贵,200W的不到100元,我撸了一个回来用的很少.聊胜于无吧.

100元也是钱,高维修的一般都有变压器,不用买,型号不同电压差别不大都能用

网友K:
“安全性提高,可用手触摸。不怕短时间短路。”这样表述,怕误导初学者,一是因输入端的火线与地之间有220V电压,当人体误碰火线会对人体产生触电,所以要用隔离变压器。二是隔离变压器的好处是没有火线地线之分,分别触碰没有电压,当人体同时碰触两根线会有220V电压,也会产生触电。三是短时间短路也会产生危险。建议:1.在220V输入端增加保险开关;2.适用小功率开关电源的检修或小功率电器的维修。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网友L(2020-04-28):
老早就这样玩了,只是损耗较大,发热量也较大,内阻也较大。可以尝试在36V上并电容,提高功率因数,改善损耗和发热量。不过内阻大也有好处,就是用来修开关电源,不容易爆管。监测电压就可以初略判断开关电源是否存在故障。

网友M:
我那个是220V转220V的500W变压器,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N:
这个好,手边闲置的就可以做

网友O(2020-11-06):
引用 网友L:
老早就这样玩了,只是损耗较大,发热量也较大,内阻也较大。可以尝试在36V上并电容,提高功率因数,改善损 ...

直接用小功率隔离变压器即可

网友P:
用两只24W的220V-12V变压器这样接起来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P:
用两只24W的220V-12V变压器这样接起来行不?

可以,多少电压都行,电压高些损耗小。

网友Q:
电压越高,效率越高。

网友R:
这个思路有趣,高压转低压,再转成高压

网友S:
这方法还是可取的。

网友T(2021-09-27):
引用 网友K:
“安全性提高,可用手触摸。不怕短时间短路。”这样表述,怕误导初学者,一是因输入端的火线与地之间有220V ...

明白人

网友U:
我都是把两个变压器整合成一个,那样才好用用

网友V(2022-03-29):
确实很好,功率小点影响使用吗

网友W:
把隔离变压器的原理发挥到极致,真是妙用器材啊,变废为宝。

网友V:
这个估计功率太小,没法使用

网友X:
不但能耗大而且效率低

网友Y:
作为维修电源,这个方法简单有效,现在的电子产品一般都是开关电源,隔离后安全有保障。方便用示波器等电子仪器在线测量。效率什么的都是次要的。

网友Z:
我刚好有两个功放变压器,搬家没丢 保留到现在。

网友AA(2022-09-30):
引用 楼主:
100元也是钱,高维修的一般都有变压器,不用买,型号不同电压差别不大都能用

搞维修的不缺铜丝吧?直接绕得了

网友AB:
我手头有两个300W的220转110的,当时是考虑修有些国家的电器是电源交流电压是110伏的,两个合起来用是当隔离变压器,电路中间接个两极插座又可以当220转110电源供电插座。一举两得很好。

楼主(2022-11-12):
引用 网友AB:
我手头有两个300W的220转110的,当时是考虑修有些国家的电器是电源交流电压是110伏的,两个合起来用是当隔 ...

注意,220V转110V有的是自耦变压器,不隔离得不能用。

网友AC(2023-01-21):
交流电的东西,一定要严肃,什么用手摸没事,你两只手同时摸试试,这样很容易误导刚学者。

网友AD:
很早就这样用了,修理不伤开关管,一般不带负载情况下可以判断是否修复,但是触电风险还是有的,毕竟人体通过220V5mA就能挂

网友AE:
两次转换,效率很低!一次转换就行了,没必要这样搞!

网友AF(2023-06-17):
如果手头有合适的2个相同参数的变压器,可以照做。如果没有,直接买个220-》220的隔离变压器,最方便了。

网友AG(2023-08-31):
白混家电维修论坛了,这么简单的思路我都没有想到

网友AH:
应急用不错;
电源变压器还能应急当音频变压器用

网友AI:
变比1:1的就行,功率按实际需求来就好,两次变换损耗不小,功率也难做大。

网友J:
哦豁!我就在用这样的,两个300W 220V转36V的环形变压器,刚刚好,就是静态功耗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