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程序编译出现问题

楼主:
老师好,

  我编译后出现如下图问题

学员:张先彬
935336233@qq.com

网友A(2018-12-15):
谢谢!各位老师帮忙解答下

网友B:
单词拼错了

unsigned int

~~~~~~~~~~~~~~~~~~~

网友A:
如何更正?
请指点

网友C:
类型定义为:typedef unsigned int u8;

网友D:
应该是单词编错了吧 ?

网友E:
要留意单词拼写  双击错误行会跳转到错误行

网友F:
unsigned 拼错了

网友G:
双击编译结果 然后就会弹道程序中出错的地方

网友H:
很尴尬  单词拼错了unsigned int

网友I:
前面的单词错了

网友J:
部分错误

网友K:
把while(1)后面的;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