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屏显示器拆机

楼主(2018-12-15):
故障闪屏黑屏
拆开清洁,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A:
最后一张图貌似是搞定了?

网友B:
看来像是A/D板线路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貌似是搞定了?

没搞定,10几分钟后,故障又开始,貌似是显示器不停重启,估计要换电容

楼主:
换了8个电容,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今天突然想起,会不会是别的东西的问题
然后从朋友那借来跟显示器线
播放了一个多小时,神了,闪屏没有了,黑屏也不出现了

总结:
写给同样有此故障的朋友,要多用备件测试,先测试外围简单的,别像我一样走那么多弯路

网友C:
没信号不是蓝屏吗?~哦  你说的是电源线。 我的话可能改成电视机了。电视板五六十

网友D(2019-10-31):
原来问题的解决并不是靠打扫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