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时钟不用按键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8-12-15):
用C语言写一个时钟程序(共阴极),不用按键控制(打开单片机能按正常时钟工作就行),问一下写这个程序这个重点在哪?有什么特别注意的(新手。。。。。。。。。。。。)

网友A:
实例92  开机显示PC机时分秒的时钟1302(LED数码管显示)

实例92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

网友B:
同学,没看到时钟芯片啊?不就是你昨天发的数码管吗?你昨天的数码管帖子我回复了,难了一个程序的。
但要显示时钟,得有DS1302芯片吧,有了再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学,没看到时钟芯片啊?不就是你昨天发的数码管吗?你昨天的数码管帖子我回复了,难了一个程序的。
但要 ...

有一个DS1302的芯片

网友C:
要想开机就能显示需要加个时钟芯片,不然断电就需要重新设置时间,这个的重点就是数码管的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想开机就能显示需要加个时钟芯片,不然断电就需要重新设置时间,这个的重点就是数码管的显示

有的,DS1302。   我只是不知道时钟的设计方法,不知道从那下手     (想求个C语言的程序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