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L298N如何驱动两个12伏的电机?5v的可以搞定

楼主(2018-12-15):
想问一下51的程序还有12V电机驱动怎样实现,由手机蓝牙APP控制有照片,驱动模块是L298N

楼主:
我知道5伏的电机的驱动,但换成12伏的就不会了

网友A:
一样的呀  直接接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把5v的转化成12V的好吧

网友C:
当使用超过12V电源时,拔开板载使能(短路帽),逻辑电路单独外部接入+5V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