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如何跳出数码管动态显示死循环?

楼主(2018-12-15):
跳出START,调用JIANSAO

网友A:
哥们是不是C用习惯了
汇编几乎每一条指令都和地址有关的
应该是这样的:
ORG 0H
JMP  MAIN
ORG  060H
MAIN:.............
两个ORG伪指令之间是中断的地址,里面不要写代码了,有代码了就等于是执行中断程序了,写汇编要看硬件的

网友B(2019-03-03):
51单片机—一起学汇编
http://www.51hei.com/bbs/dpj-151055-1.html
(出处: 单片机论坛)
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