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槽型光电开关传感器怎么与51单片机连接

楼主(2018-12-15):
我想做一个自动门,准备用槽型光电开关限制门的极点运动可是不是知道怎么与51单片机连接,具体使用方法求大佬教一下,类似如图所示的光电开关。q1771716122

网友A:
1、弄清“限制门的极点运动”发生时,你的光电处理于什么状态?未发生时处理于什么状态?
2、将这两个状态设法转换成0-5V之间的电压。并且一种状态趋于0V,另一种状态趋于5V。
3、将这个电压信号,通过一根线接到单片机CPU的任意一个I/O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