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51单片机汇编语言秒表,可暂停和复位,含源码、Proteus仿真文件和keiil文件

楼主:
本设计为一秒表,可显示小时、分钟、秒的功能。程序开始运行时,数码管不显示任何内容。按下启停键时 ,开始从0时0分0秒以每秒为单位开始计时,可以从00时00分00秒计时到23时59分59秒,到达时间后开始重新从00时00分00秒开始计时。每按一下启停键,将在启动暂停之间切换。清零按键,无论是在运行还是暂停情况下,按下清零键,将时分秒都清零。

DAT                EQU 30H                ;显示缓存首地址
SCANLED        EQU 38H                ;动态扫描位
SEC                EQU 39H                ;秒
MIN                EQU 3AH                ;分
HOUR        EQU 3BH                ;时
CLK                EQU 3CH                ;中断次数
DUAN        EQU P2.0        ;段码锁存
WEI                EQU P2.1        ;位码锁存
KEYS        EQU P3.2        ;启停键
KEYC        EQU P3.3        ;清零键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BH
LJMP T0ISR        ;50ms定时
ORG 001BH
LJMP T1ISR        ;扫描显示
ORG 0030H
MAIN:
                MOV SP,#5FH                ;栈顶
                MOV TMOD,#11H        ;定时器模式为1
                MOV TH0,#03CH        ;50毫秒定时
                MOV TL0,#0B0H
                MOV TH1,#0ECH        ;5毫秒定时
                MOV TL1,#078H
                SETB ET0
                SETB ET1
                SETB TR1
                SETB EA
                MOV SCANLED,#0        ;初始化变量
                MOV 30H,#10H
                MOV 31H,#10H
                MOV 32H,#10H
                MOV 33H,#10H
                MOV 34H,#10H
                MOV 35H,#10H
                MOV 36H,#10H
                MOV 37H,#10H
                MOV SEC,#0
                MOV MIN,#0
                MOV HOUR,#0
LOOP:
                JB P3.2,LOOP1        ;启停
                LCALL DELAY                ;延时去抖
                JB P3.2,LOOP1        ;再次检测
                JNB P3.2,[        DISCUZ_CODE_1        ]nbsp;               ;等待键抬起
                CPL TR0                        ;启停计时
                SJMP LOOP
LOOP1:
                JB P3.3,LOOP        ;清零
                LCALL DELAY
                JB P3.3,LOOP
                JNB P3.3,$
                MOV SEC,#0                ;清零时间变量
                MOV MIN,#0
                MOV HOUR,#0
                LCALL DISCHG
                SJMP LOOP
;------------------
;十六进制转换为BCD
HBCD:
                MOV B,#10
                DIV AB
                SWAP A
                ORL A,B
                RET
;--------------------
;延时约10毫秒
DELAY:
                MOV R3,#50
DELAY1:
                MOV R4,#100
                DJNZ R4,$
                DJNZ R3,DELAY1
                RET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计时功能
T0ISR:
                PUSH ACC
                CLR TR0
                MOV TH0,#3CH        ;重赋初值
                MOV TL0,#0B0H
                SETB TR0
                INC CLK                        ;中断次数加1
                MOV A,CLK
                CJNE A,#20,T0ISRE        ;20次中断到?
                MOV CLK,#0                ;中断次数变量清零
                INC SEC                        ;秒加1
                MOV A,SEC
                CJNE A,#60,T0ISRE        ;60秒到?
                MOV SEC,#0                        ;秒变量清零
                INC MIN                                ;分加1
                MOV A,MIN
                CJNE A,#60,T0ISRE        ;60分到?
                MOV MIN,#0                        ;分变量清零
                INC HOUR                        ;小时加1
                MOV A,HOUR
                CJNE A,#24,T0ISRE        ;24小时到?
                MOV SEC,#0                        ;时分秒均清零
                MOV MIN,#0
                MOV HOUR,#0
T0ISRE:
                LCALL DISCHG                ;将时分秒转换为BCD码供显示
                POP ACC
                RETI
;--------------------
DISCHG:
                MOV A,HOUR        ;小时转换为BCD码,存入30H31H
                LCALL HBCD
                PUSH ACC
                ANL A,#0FH
                MOV 31H,A
                POP ACC
                ANL A,#0F0H
                SWAP A
                MOV 30H,A
                MOV A,MIN        ;分转换位BCD码,存入33H34H
                LCALL HBCD
                PUSH ACC
                ANL A,#0FH
                MOV 34H,A
                POP ACC
                ANL A,#0F0H
                SWAP A
                MOV 33H,A
                MOV A,SEC        ;秒转换为BCD码存入36H37H
                LCALL HBCD
                PUSH ACC
                ANL A,#0FH
                MOV 37H,A
                POP ACC
                ANL A,#0F0H
                SWAP A
                MOV 36H,A
                MOV 32H,#11H
                MOV 35H,#11H
                RET
;--------------------
;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显示
T1ISR:
                PUSH ACC
                CLR TR1
                MOV TH1,#0ECH        ;重装初值
                MOV TL1,#78H
                SETB TR1
                MOV DPTR,#LEDTAB        ;段码表首地址
T100:
                MOV R0,#DAT                        ;取显示缓存数据
                MOV A,SCANLED                ;取显示当前位置
                ADD A,R0                        ;求具体显示地址
                MOV R0,A
                MOV P0,#00H                        ;消隐
                SETB WEI                        ;置高位锁存
                MOV A,SCANLED                ;取当前显示位置
                JNZ T101
                MOV P0,#01H                        ;等于0为第一位
                SJMP T1DIS
T101:
                DEC A
                JNZ T102
                MOV P0,#02H                        ;等于1为第二位
                SJMP T1DIS
T102:
                DEC A
                JNZ T103
                MOV P0,#04H                        ;等于2为第三位
                SJMP T1DIS
T103:
                DEC A
                JNZ T104
                MOV P0,#08H                        ;等于3为第四位
                SJMP T1DIS
T104:
                DEC A
                JNZ T105
                MOV P0,#10H                        ;等于4为第五位
                SJMP T1DIS
T105:
                DEC A
                JNZ T106
                MOV P0,#20H                        ;等于5为第六位
                SJMP T1DIS
T106:
                DEC A
                JNZ T107
                MOV P0,#40H                        ;等于6为第七位
                SJMP T1DIS
T107:
                MOV P0,#80H                        ;等于7为第八位
T1DIS:
                CLR WEI                                ;位锁存拉低
                MOV A,@R0
                MOVC A,@A+DPTR                ;取段码
                SETB DUAN                        ;段锁存拉高
                MOV P0,A                        ;送段码
                CLR DUAN                        ;段锁存拉低
                INC SCANLED                        ;显示位地址加1
                MOV A,SCANLED
                CJNE A,#8,T1END                ;共8位
                MOV SCANLED,#0
T1END:
                POP ACC
                RETI
;--------------------
LEDTAB:
                DB 0C0H        ;"0"        00H
                DB 0F9H        ;"1"        01H
                DB 0A4H        ;"2"        02H
                DB 0B0H        ;"3"        03H
                DB 99H        ;"4"        04H
                DB 92H        ;"5"        05H
                DB 82H        ;"6"        06H
                DB 0F8H        ;"7"        07H
                DB 80H        ;"8"        08H
                DB 90H        ;"9"        09H
                DB 88H        ;"A"        0AH
                DB 83H        ;"B"        0BH
                DB 0C6H        ;"C"        0CH
                DB 0A1H        ;"D"        0DH
                DB 86H        ;"E"        0EH
                DB 8EH        ;"F"        0FH
                DB 0FFH        ;" "        10H
                DB 0BFH        ;'-'        11H
;--------------------
END

网友A(2019-06-25):
没看懂这个动态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