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哥的stm32f103mini开发板用串口连外设的疑惑,求前辈给新人带路指教

楼主(2018-12-15):
模块的功能:该模块为串口输出数据,使用者通过串口连接后,发送输出指令,例如 0xA5+0x45+0xEA 给模块,模块将连续输出温度数据,
模块输出格式,每帧包含 9 个字节(十六进制)
经测验触摸屏,模块是完好可用的,各种初始化函数也是正确的
不知为何:LED1闪烁了4次,是不是说明收到了8次数据?  但LED0始终不亮,触摸屏上也不打印数据,纠结了好长时间,望前辈们开开法眼,指点一二,拜托!
void LCD_ShowString(u16 x,u16 y,u16 width,u16 height,u8 size,u8 *p);//显示一个字符串函数

下面是程序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u8 *rebuff[9];
unsigned char sign=0;
int i=0;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如果收到数据

                LED1=!LED1;
                *rebuff[i]=USART_ReceiveData( USART1);//读数据
//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IT_RXNE);

    i++;
        if(i==9)
        {
                LED0=!LED0;
                i=0;
                sign=1;
        }
}
}

int main(void)
{
         LED0=1;
         LED1=1;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
        USART_SendData( USART1,0xA5);//配置模块的波特率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完毕
         USART_SendData( USART1,0xAE);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完毕
         USART_SendData( USART1,0x53);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完毕

         USART_SendData( USART1,0xA5);//上电输出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完毕
         USART_SendData( USART1,0x51);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完毕
         USART_SendData( USART1,0xF6);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完毕

         USART_SendData( USART1,0xA5);//连续输出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完毕
         USART_SendData( USART1,0x45);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完毕
         USART_SendData( USART1,0xE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完毕

        while(1)
        {
//                        LCD_Clear(YELLOW);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10,10,200,24,24,"jiayou");
                if(sign)//如果存完8字节
                {

                  LCD_ShowString(30,40,200,24,24,rebuff[0]);
                        LCD_ShowString(30,70,200,24,24,rebuff[1]);
                        LCD_ShowString(30,90,200,24,24,rebuff[2]);
                        LCD_ShowString(30,110,200,24,24,rebuff[3]);
                        LCD_ShowString(30,130,200,24,24,rebuff[4]);
                        LCD_ShowString(30,150,200,24,24,rebuff[5]);
                        LCD_ShowString(30,170,200,24,24,rebuff[6]);
                        LCD_ShowString(30,190,200,24,24,rebuff[7]);
                        LCD_ShowString(30,210,200,24,24,rebuff[8]);
                }
        }
}

网友A:
你调试下那个i的值等于多少,LED0和屏幕都跟i的值有关

网友B: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   中断优先级分组里面的入口参数怎么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