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SM的智能家居的单片机代码

楼主(2018-12-16):
因为转化格式错误,汉子有点乱码,但不影响使用!.
不乱的可以看下一个注释有,
只可以发短信,让后采集温湿度,火焰,co,co2,光照强度,红外,屏幕是12864,
没有仿真,注释很详细,GSM是串口是固定的,
要用的拿

单片机源码如下:
/**********************************************************************************
* 工程名  :发送文本短信
* 描述    :通过C51开发板控制模块发送一条TEXT短信
* 实验平台:C51
* 库版本  :
* 硬件连接说明
         使用单片串口与GPRS模块通信
         C51        GPRS模块
         P30 (RXD)->RXD
         P31 (TXD)->TXD
         GND            ->GND

* 软件功能说明
   板子上电后运行指示灯RUNING_LED会以一秒的频率闪烁
         打开代码修改短信中心号、接收方手机号和短信内容,编译成功后下载到单片机里面,就可以实现发送一条文本短信
**********************************************************************************/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art.h"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unsigned char receiveData[8];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laveAddress   0x46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ALT  ADDRESS引脚接地时地址为0xA6,接电源时地址为0x3A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xdata BYTE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xdata int dis_data;                       //变?
xdata float temp;
/////////////////////温湿度
bit flag_300ms ;
xdata uchar flat=1;
xdata uchar data_byte;
xdata uchar RH,TH;

xdata uchar c;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k);
void InitLcd();
void Init_BH1750(void);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单个写入数据
uchar Single_Read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Multiple_Read_BH1750();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
void Delay5us();
void Delay5ms();

void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void BH1750_Stop();                     //停止信号
void BH1750_SendACK(bit ack);           //应答ACK
bit  BH1750_RecvACK();                  //读ack
void BH1750_SendByte(BYTE dat);         //IIC单个字节写
BYTE BH1750_RecvByte();                 //IIC单个字节读

uchar code dak[]="  ";
uchar code dav[16]="烟雾浓度:";
uchar code daco[16]="CO浓度:";
uchar code dag[]="光照强度:";
uchar code daw[]="温度:";
uchar code das[]="湿度:";

uchar dat[16];

////////12864接线
sbit CS  = P2^7;//第4根线  RS
sbit SID = P2^6;//第5根线  RW
sbit SCK = P2^5;//第6根线  E

sbit          ND1 = P2^0 ;        //浓度
sbit          ND2 = P2^1 ;        //浓度
sbit    io  = P2^2 ;        //dht11(口线定义)
sbit    yin = P2^3;       //声音
sbit    ren = P2^4;     //人体感应
sbit    huo = P0^2;     //火焰感应

sbit    beep = P0^3;    //蜂鸣器

  77. sbit          SCL=P0^1;      //IIC时钟引脚定义
  78. sbit          SDA=P0^0;      //IIC数据引脚定义

  79. uchar ad_data,adc,s,dianliu;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void Delay5ms()
{
    WORD n = 560;

    while (n--);
}

void BH1750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void BH1750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void BH1750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bit BH1750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void BH1750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BH1750_RecvACK();
}

BYTE BH1750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H1750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22页
  //  BH1750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请参考中文pdf22页
    BH1750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void Multiple_read_BH1750(void)
{   xdata uchar i;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3;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BH1750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3)
        {

           BH1750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BH1750_SendACK(0);                //回应ACK
       }
   }

    BH1750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

void Init_BH1750()
{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

uchar code AC_TABLE[]={
0x80,0x81,0x82,0x83,0x84,0x85,0x86,0x87,    //第一行汉字位置
0x90,0x91,0x92,0x93,0x94,0x95,0x96,0x97,    //第二行汉字位置
0x88,0x89,0x8a,0x8b,0x8c,0x8d,0x8e,0x8f,    //第三行汉字位置
0x98,0x99,0x9a,0x9b,0x9c,0x9d,0x9e,0x9f,    //第四行汉字位置
};
/********************************
名称:SendByte
功能:串口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SendByte(uchar Dbyte)
{
    xdata uchar i;
     for(i=0;i<8;i++)
     {
           SCK = 0;
           Dbyte=Dbyte<<1;
           SID = CY;
           SCK = 1;
           SCK = 0;
     }
}

/***********接收一个字节****/
uchar ReceiveByte(void)
{
    xdata uchar i,temp1,temp2;
     temp1 = 0;
     temp2 = 0;
     for(i=0;i<8;i++)
     {
           temp1=temp1<<1;
           SCK = 0;
           SCK = 1;
           SCK = 0;
           if(SID) temp1++;
     }
     for(i=0;i<8;i++)
     {
           temp2=temp2<<1;
           SCK = 0;
           SCK = 1;
           SCK = 0;
           if(SID) temp2++;
     }
     return ((0xf0&temp1)+(0x0f&temp2));
}

void CheckBusy( void )
{
     do   SendByte(0xfc);
     while(0x80&ReceiveByte());
}

void WriteCommand(uchar Cbyte )
{
     CS = 1;
     CheckBusy();
     SendByte(0xf8);
     SendByte(0xf0&Cbyte);
     SendByte(0xf0&Cbyte<<4);
     CS = 0;
}

void WriteData(uchar Dbyte )
{
     CS = 1;
     CheckBusy();
     SendByte(0xfa);
     SendByte(0xf0&Dbyte);
     SendByte(0xf0&Dbyte<<4);
     CS = 0;
}

uchar ReadData( void )
{
     CheckBusy();
     SendByte(0xfe);
     return ReceiveByte();
}

void Delay(uint MS)
{
     xdata uchar us,usn;
     while(MS!=0)
      {
         usn = 2;
         while(usn!=0)
          {
            us = 0xf5;
            while (us!=0)
             {
               us--;
             };
            usn--;
           }
         MS--;
      }
}

void LcmInit( void )
{
     WriteCommand(0x30);
     WriteCommand(0x03);
     WriteCommand(0x0C);
     WriteCommand(0x01);
     WriteCommand(0x06);
}

void LcmClearTXT( void )
{
    xdata uchar i;
     WriteCommand(0x30);
     WriteCommand(0x80);
     for(i=0;i<64;i++)
     WriteData(0x20);
}
void write_str(uchar row,uchar col,uchar *puts)
{
     WriteCommand(0x30);
     WriteCommand(AC_TABLE[8*row+col]);
     while(*puts != '\0')
     {
           if(col==8)
           {
                 col='0';
                 row++;
           }
           if(row==4) row='0';
           WriteCommand(AC_TABLE[8*row+col]);
           WriteData(*puts);
           puts++;
           WriteData(*puts);
           puts++;
           col++;
     }
}

void DisplayDots(uchar DotByte)
{
    xdata uchar i,j;
     WriteCommand(0x34);
     WriteCommand(0x36);
     for(i=0;i<32;i++)
     {
           WriteCommand(0x80|i);
           WriteCommand(0x80);
           for(j=0;j<32;j++)
           {
              WriteData(DotByte);
           }
           DotByte=~DotByte;
     }
}

unsigned long int poe(uchar a,uchar b)
{
        xdata unsigned long int result=1;//  初始化为 1
                for(;b>0;b--)
        {
                result*=a;
        }
return result;
}

void write_num(uchar x,uchar y,unsigned long int num)
{
        xdata uchar i=10;
        switch (x)
        {
                case 0: WriteCommand(0x80+y);break;
                case 1: WriteCommand(0x90+y);break;
                case 2: WriteCommand(0x88+y);break;
                case 3: WriteCommand(0x98+y);break;
                default: ;
        }
        while(i>=1)
        {
                if((uchar)(num/poe(10,i-1))!=0)
                break;
                i--;
        }
        while(i)
        {
                WriteData(num/(unsigned long int)(poe(10,i-1))+'0');
                num=num%(unsigned long int)(poe(10,i-1));
                i--;
        }
}

void delayms(uint z)
{
xdata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us(uint w)
{
  xdata uint x,y;
  for(x=w;x>0;x--)
    for(y=10;y>0;y--);
}

void Lcd_Write(unsigned char *dat)//*********************<LCD写数组>
{
        do{
                CS = 1;
                SID = 0;
                SCK = 0;
                s= *dat;
                delayms(5);
                SCK = 1;
                delayms(5);
                SCK = 0;
        }while(*(dat++) != '\0');
}

void delay1()//延时10us
{
        uchar i;
        i--;        i--;        i--;        i--;        i--;        i--;
}

void start()//开始信号
{
        io=1;
        delay1();
        io=0;
        Delay(20);//>18ms
        io=1;
        delay1();//20-40us
        delay1();
        delay1();
        delay1();
        delay1();
}
uchar receive_byte()//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count;
        for(i=0;i<8;i++)
        {
         count=2;
        while((!io)&&count++);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delay1();delay1();delay1();delay1();
                 temp=0;
                if(io==1)temp=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count=2;
                while((io)&&count++);
                if(count==1)break;
                data_byte<<=1;
                data_byte|=temp;
        }
        return (data_byte);
}
void receive()//接收数据
{
        uchar T_H,T_L,R_H,R_L,check,num_check;
        uchar count;
        start();//开始信号
        io=1;
        if(!io)//读取DHT11响应信号
        {

         count=2;
        while((!io)&&count++);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若发出则开始采集数据
           count=2;
           while((io)&&count++);
                        R_H=receive_byte();                                   //采集湿度整数部分
                        R_L=receive_byte();
                        T_H=receive_byte();
                        T_L=receive_byte();
                        check=receive_byte();
                        io=0;//拉低延时50us
                        delay1();delay1();delay1();delay1();delay1();
                        io=1;
                        num_check=R_H+R_L+T_H+T_L;
                        if(num_check=check)
                        {
                                RH=R_H;
                                TH=T_H;
                                check=num_check;
                        }
                        }
}

#define Automatic_Startup 1     //定义自启动 V1.2版本起有自启动功能

#define Buf1_Max 200                                           //串口1缓存长度
/*************        本地常量声明        **************/
sbit RUNING_LED = P1^2;                                        //运行指示灯

static unsigned char *SMS_Num="\"+8613800472500\"";//短信中心号 关于中心号的介绍可以看串口调试笔记的第二部分
static unsigned char *phone="\"17361603954\"";     //短信接收方手机号
static unsigned char *content="Stranger entering!!!";//发送短信内容
static unsigned char *content1="fire fire fire!!!";//发送短信内容
/*************  本地变量声明        **************/

xdata u8 Uart1_Buf[Buf1_Max];

u8 Times=0,First_Int = 0,shijian=0;

bdata u8 Flag;//定时器标志位
sbit Timer0_start =Flag^0;        //定时器0延时启动计数器

/*************        本地函数声明        **************/
void GPIO_config(void); //引脚初始化
void Timer0Init(void);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CLR_Buf1(void);    //清串口接收缓存
u8 Find(u8 *a);         //查找字符串
void Second_AT_Command(u8 *b,u8 *a,u8 wait_time);  //发送指令
void Wait_CREG(void);   //查询等待模块注册成功
void Set_Text_Mode(void); //设置短信为TEXT模式
void Send_Text_Sms(void); //发送一条TEXT短信
/*************  外部函数和变量声明*****************/

void beept()
{
                u8 i;
         for(i=1;i<20;i++)
                {
     beep=~beep;
           delayms(1);
                }
}

/*******************************************************************************
* 函数名 : main
* 描述   : 主函数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串口波特率是9600,GPRS模块默认波特率是115200,需要自己通过串口助手修改
                                   为9600方可使用。
*******************************************************************************/

void main(void)
{
                         //OUT=0;
           LcmInit();             //液晶初始化
     LcmClearTXT();          //清屏

                 Init_BH1750();       //初始化BH1750
                 Lcd_Write(dat);
                 write_str(3,0,daw);
           write_str(3,4,das);
                 write_str(0,0,dav);
                 write_str(1,0,daco);
           write_str(2,0,dag);

          // beep = 0;
        while(1)
        {
        ////////////////////////////////温湿度
                          receive();
                         write_num(3,3,TH);           //温度显示
                         write_num(3,7,RH);
                         adc=ad_data;
                         delayms(2);
                         if(ND1==1){
                                 write_str(0,5,"低");
                         }else{
                          write_str(0,5,"高");
                         }

                        if(ND2==1){
                                 write_str(1,5,"低");
                         }else{
                          write_str(1,5,"高");
                         }
                         ////////////////////////////////HHHHH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 powher on
    Single_Write_BH1750(0x10);   // H- resolution mode

    Multiple_Read_BH1750();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dis_data=BUF[0];
    dis_data=(dis_data<<8)+BUF[1];//合成数据

    temp=(float)dis_data/1.2;

                if(temp<100)
                        {
                        write_str(2,6,dak);
                  }
                write_num(2,5,temp);

///////////////////////////火焰  低有效
                if(huo==0)
                        {
                                beept();
                                beep = 0;
                  }

//////////////////////////浓度  低电平有效
                if(ND1==0)
                        {
                                beept();
                                beep = 0;
                  }
                        if(ND2==0)
                        {
                                beept();
                                beep = 0;
                  }
if(temp>=1000&ren==1){              /////////////////////光照 人来
                                Timer0Init();  //初始化定时器0
                                GPIO_config();
                                EA=1;        //开总中断
                                Uart1Init();    //初始化串口9600
                                Wait_CREG();    //查询等待模块注册成功
                                Set_Text_Mode();//设置短信为TEXT模式
                                Send_Text_Sms();//发送一条短消息
                }
while(ren==1){;}
        }

        /*if(ND1==0&TH>40&ND2==0){              /////////////////////
                                Timer0Init();  //初始化定时器0
                                GPIO_config();
                                EA=1;        //开总中断
                                Uart1Init();    //初始化串口9600
                                Wait_CREG();    //查询等待模块注册成功
                                Set_Text_Mode();//设置短信为TEXT模式
                                Send_Text_Sms();//发送一条短消息
                }*/

}

/*******************************************************************************
* 函数名 : Uart1
* 描述   : 串口1中断服务入口函数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Uart1() interrupt 4
{
    if (RI)
    {
      RI = 0;                 //清除RI位
                        Uart1_Buf[First_Int] = SBUF;            //将接收到的字符串存到缓存中
                        First_Int++;                                        //缓存指针向后移动
                        if(First_Int > Buf1_Max)                       //如果缓存满,将缓存指针指向缓存的首地址
                        {
                                First_Int = 0;
                        }
    }
    if (TI)
    {
        TI = 0;                 //清除TI位
    }
}
/*******************************************************************************
* 函数名 : Timer0_ISR
* 描述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入口函数,20ms中断一次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static u8 Time_count=0;
  TL0 = 0x00;                  //重置定时器初值
        TH0 = 0xB8;                  //重置定时器初值
        TR0=0;//关定时器
        Time_count++;
        if(Time_count>=50)
        {
                Time_count = 0;
                RUNING_LED =~RUNING_LED;
        }
        if(count_20ms) //20ms延时计数器
                count_20ms--;
        if(Timer0_start)
          Times++;
        if(Times > (50*shijian))
        {
                Timer0_start = 0;
                Times = 0;
        }
        TR0=1;//开定时器
}
/*******************************************************************************
* 函数名 : GPIO_config
* 描述   : IO口配置函数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GPIO_config(void)
{
                RUNING_LED=0;
}
/*******************************************************************************
* 函数名 : Timer0Init
* 描述   : 定时器0初始化,20ms定时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Timer0Init(void)                //20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16位定时器
        TL0 = 0x00;                  //设置定时器初值
        TH0 = 0xB8;                  //设置定时器初值
        TF0 = 0;                    //清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
/*******************************************************************************
* 函数名 : CLR_Buf1
* 描述   : 清除串口2缓存数据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CLR_Buf1(void)
{
        u16 k;
        for(k=0;k<Buf1_Max;k++)      //将缓存内容清零
        {
                Uart1_Buf[k] = 0x00;
        }
    First_Int = 0;              //接收字符串的起始存储位置
}

/*******************************************************************************
* 函数名 : Find
* 描述   : 判断缓存中是否含有指定的字符串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unsigned char:1 找到指定字符,0 未找到指定字符
* 注意   :
*******************************************************************************/

u8 Find(u8 *a)
{
  if(strstr(Uart1_Buf,a)!=NULL)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 函数名 : Second_AT_Command
* 描述   : 发送AT指令函数
* 输入   : 发送数据的指针、希望收到的应答、发送等待时间(单位:S)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Second_AT_Command(u8 *b,u8 *a,u8 wait_time)
{
        u8 i;
        u8 *c;
        c = b;                                                                                //保存字符串地址到c
        CLR_Buf1();
  i = 0;
        while(i == 0)
        {
                if(!Find(a))           //查找需要应答的字符
                {
                        if(Timer0_start == 0)//超时重新发送命令
                        {
                                b = c;                                                 //将字符串地址给b
                                for (b; *b!='\0';b++)
                                {
                                        UART1_SendData(*b);
                                }
                                UART1_SendLR();
                                Times = 0;
                                shijian = wait_time;
                                Timer0_start = 1;  //开始计时
                   }
    }
           else
                {
                        i = 1;
                        Timer0_start = 0;
                }
        }
        CLR_Buf1();
}

/*******************************************************************************
* 函数名 : Set_Text_Mode
* 描述   : 设置短信为TEXT文本模式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Set_Text_Mode(void)
{
        unsigned char xdata temp[50]="AT+CSCA=";
        Second_AT_Command("ATE0","OK",3);                                                                                //取消回显
        Second_AT_Command("AT+CMGF=1","OK",3);                                                                //TEXT模式
        Second_AT_Command("AT+CPMS=\"SM\",\"SM\",\"SM\"","OK",3);//所有操作都在SIM卡中进行
        strcat(temp,SMS_Num); //字符串拼接函数(库函数)
        Second_AT_Command(temp,"OK",3);//设置短信中心号
}
/*******************************************************************************
* 函数名 : Send_Text_Sms
* 描述   : 发送TEXT文本短信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Send_Text_Sms(void)
{
        unsigned char xdata temp[50]="AT+CMGS=";

        strcat(temp,phone); //字符串拼接函数(库函数)
        Second_AT_Command(temp,">",3); //等待接收到“>”才发送短信内容
        UART1_SendString(content);     //发送短信内容
        UART1_SendData(0X1A);          //发送结束符
}

/*******************************************************************************
* 函数名 : Wait_CREG
* 描述   : 等待模块注册成功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Wait_CREG(void)
{
        u8 i;
        u8 k;
        i = 0;
        CLR_Buf1();
  while(i == 0)
        {
                CLR_Buf1();
                UART1_SendString("AT+CREG?");//查询模块网络注册状态
                UART1_SendLR();
                delay_ms(250);
            for(k=0;k<Buf1_Max;k++)
            {
                        if(Uart1_Buf[k] == ':')
                        {
                                if((Uart1_Buf[k+4] == '1')||(Uart1_Buf[k+4] == '5')) //表明网络注册成功
                                {
                                        i = 1;
                                  break;
                                }
                        }
                }
        }
}

网友A:
补全头文件原理图即可获得100+黑币

网友B(2019-02-10):
短信发送太贵了,没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