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端输入万用表Proteus仿真设计+单片机代码

楼主(2018-12-16):
注释是乱码,源码不是,下载看一下
双端输入万用表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nsigned char receiveData[8];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dav[15]="v=0 . 000 V   ";
unsigned char dat[16];
unsigned char dad[15]="I=00. 000 mA  ";
unsigned char dab[10]="R=    000 ";//0.1
unsigned char daz[2]="Ω";
//unsigned char daw[7]="万用表";
unsigned char d[4]="1. ";
//unsigned char f[8]="00000";

unsigned long  tmp;
float sum1,sum2,sum;

sbit CS  = P2^7;//第4根线  RS
sbit SID = P2^6;//第5根线  RW
sbit SCK = P2^5;//第6根线  E

// adc0809模块接线
sbit STR=P3^0; //单片机P1.0接模块STR引脚, 启动转换信号
sbit EOC=P3^1; //单片机P1.1接模块EOC, 转换结束信号,高电平有效
sbit OE=P3^6; //单片机P1.2接模块OE,输出允许信号,高电平有效
sbit CLK=P3^7;//单片机P1.3接CLK ,ADC0809时钟,输入50-800KHZ的频率一般选用500K

sbit ADDA=P2^4;
sbit ADDB=P2^3;
sbit ADDC=P2^2; //单片机通道地址选择,选in0--in7一  b        个

sbit KEY1=P0^1;//电阻
sbit KEY2=P0^2;//电压5
sbit KEY3=P0^3;//电压12
sbit KEY4=P0^4;//电流

uchar ad_data,adc,s,dianliu;

uchar code AC_TABLE[]={
0x80,0x81,0x82,0x83,0x84,0x85,0x86,0x87,    //第一行汉字位置
0x90,0x91,0x92,0x93,0x94,0x95,0x96,0x97,    //第二行汉字位置
0x88,0x89,0x8a,0x8b,0x8c,0x8d,0x8e,0x8f,    //第三行汉字位置
0x98,0x99,0x9a,0x9b,0x9c,0x9d,0x9e,0x9f,    //第四行汉字位置
};
/********************************
名称:SendByte
功能:串口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SendByte(uchar Dbyte)
{
     uchar i;
     for(i=0;i<8;i++)
     {
           SCK = 0;
           Dbyte=Dbyte<<1;
           SID = CY;
           SCK = 1;
           SCK = 0;
     }
}

/**********接收一个字节****/
uchar ReceiveByte(void)
{
     uchar i,temp1,temp2;
     temp1 = 0;
     temp2 = 0;
     for(i=0;i<8;i++)
     {
           temp1=temp1<<1;
           SCK = 0;
           SCK = 1;
           SCK = 0;
           if(SID) temp1++;
     }
     for(i=0;i<8;i++)
     {
           temp2=temp2<<1;
           SCK = 0;
           SCK = 1;
           SCK = 0;
           if(SID) temp2++;
     }
     return ((0xf0&temp1)+(0x0f&temp2));
}

void CheckBusy( void )
{
     do   SendByte(0xfc);
     while(0x80&ReceiveByte());
}

void WriteCommand(uchar Cbyte )
{
     CS = 1;
     CheckBusy();
     SendByte(0xf8);
     SendByte(0xf0&Cbyte);
     SendByte(0xf0&Cbyte<<4);
     CS = 0;
}

void WriteData(uchar Dbyte )
{
     CS = 1;
     CheckBusy();
     SendByte(0xfa);
     SendByte(0xf0&Dbyte);
     SendByte(0xf0&Dbyte<<4);
     CS = 0;
}

uchar ReadData( void )
{
     CheckBusy();
     SendByte(0xfe);
     return ReceiveByte();
}

void Delay(uint MS)
{
     uchar us,usn;
     while(MS!=0)
      {
         usn = 2;
         while(usn!=0)
          {
            us = 0xf5;
            while (us!=0)
             {
               us--;
             };
            usn--;
           }
         MS--;
      }
}

void LcmInit( void )
{
     WriteCommand(0x30);
     WriteCommand(0x03);
     WriteCommand(0x0C);
     WriteCommand(0x01);
     WriteCommand(0x06);
}

void LcmClearTXT( void )
{
     uchar i;
     WriteCommand(0x30);
     WriteCommand(0x80);
     for(i=0;i<64;i++)
     WriteData(0x20);
}
void write_str(uchar row,uchar col,uchar *puts)
{
     WriteCommand(0x30);
     WriteCommand(AC_TABLE[8*row+col]);
     while(*puts != '\0')
     {
           if(col==8)
           {
                 col='0';
                 row++;
           }
           if(row==4) row='0';
           WriteCommand(AC_TABLE[8*row+col]);
           WriteData(*puts);
           puts++;
           WriteData(*puts);
           puts++;
           col++;
     }
}

void DisplayDots(uchar DotByte)
{
     uchar i,j;
     WriteCommand(0x34);
     WriteCommand(0x36);
     for(i=0;i<32;i++)
     {
           WriteCommand(0x80|i);
           WriteCommand(0x80);
           for(j=0;j<32;j++)
           {
              WriteData(DotByte);
           }
           DotByte=~DotByte;
     }
}

unsigned long int pow(uchar a,uchar b)
{
        unsigned long int result=1;//  初始化为 1
                for(;b>0;b--)
        {
                result*=a;
        }
return result;
}

void write_num(uchar x,uchar y,unsigned long int num)
{
        uchar i=10;
        switch (x)
        {
                case 0: WriteCommand(0x80+y);break;
                case 1: WriteCommand(0x90+y);break;
                case 2: WriteCommand(0x88+y);break;
                case 3: WriteCommand(0x98+y);break;
                default: ;
        }
        while(i>=1)
        {
                if((uchar)(num/pow(10,i-1))!=0)
                break;
                i--;
        }
        while(i)
        {
                WriteData(num/(unsigned long int)(pow(10,i-1))+'0');
                num=num%(unsigned long int)(pow(10,i-1));
                i--;
        }
}
/********************************
名称:delayms
功能:延时函数
*********************************/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us(uint w)
{
  uint x,y;
  for(x=w;x>0;x--)
    for(y=10;y>0;y--);
}

/*void T0init()
{

}
*/

void AD()
{
  STR = 0;
        OE  = 0;    //ad初始化

        STR = 1;
        STR = 0;          //启动ad转?
        //ALE=1;
        while(!EOC);
        OE=1;
        ad_data=P1;
        delayms(20);
        OE = 0;

}

void ADC_change()
{
        double v;
        uchar val_integer;
        uint val_decimal;
        v=ad_data*0.0196078;
        val_integer=(uchar)v;
        val_decimal=(uint)((v-val_integer)*1000);
  ad_data=val_decimal;
}

void Lcd_Write(unsigned char *dat)//*********************<LCD写数组>
{
        do{
                CS = 1;
                SID = 0;
                SCK = 0;
                s= *dat;
                delayms(5);
                SCK = 1;
                delayms(5);
                SCK = 0;
        }while(*(dat++) != '\0');
}

void main( void )
{
                 LcmInit();             //液晶初始化
     LcmClearTXT();          //清屏
                 TMOD = 0x02; //设置定时器T0工作方式
            TH0 = 254;  //
           TL0 = 254;  //
     EA = 1;      //中断总开关打开
           ET0 =1;    //  定时器分开关打开
           TR0 =1;      //启动定时器
           //T0init();
                 ADDA = 1;
           ADDB = 0;
           ADDC = 0;
                 Lcd_Write(dat);
                // write_str(3,0,dav);
                // write_str(0,0,dav);
                // write_str(3,2,d);
                 //write_str(2,0,dad);
                // write_str(1,0,dab);
                // write_str(1,5,daz);
                // write_str(0,2,daw);
     while(1)
     {

                            AD();
                                 adc=ad_data;
                         delayms(10);
                         write_num(1,3,521);
                         write_num(2,3,adc);

                                 /*tmp=adc*196.3125*5;
                                 dat[0]=tmp/10000;
                                 dat[2]=tmp/1000%10;
                                 dat[3]=tmp/100%10        ;
                                 dat[4]=tmp/10%10        ;

                                        //电压
                           sum2=(dat[2]*10+dat[3]);//电压小数
                                        // sprintf((char*)s,"%f",sum2);

                                //电阻
                                         sum1=(dat[0]+dat[2]*0.1+dat[3]*0.01+dat[4]*0.01);
                                         sum=120*sum1/(5-sum1);

                                 //电流

                                 dianliu=sum1*10;

                                        //电阻
//#include <REGX51.H>

               if(KEY1==1)
                                         {                        write_str(1,3,d);
                                                           //if(dat[0]<5){
                                                         write_num(1,3,sum);
                                                                        //        }
                                                }
                                                if(KEY1==0){
                        write_str(1,3,d);
                                                                                                }

                                     ///电压
                                     if(KEY2==0){

……………………

网友A(2019-09-02):
这个能够实现电流电压和电阻的检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