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LCD1602测量发动机转速问题

楼主(2018-12-16):
为什么仿真可以实现,实物1602只亮背光,不显示字符?求大佬帮忙

网友A:
1602有没有问题先,先去排查一下是不是硬件问题,如果不是硬件问题的话,就是程序出错了

网友B:
1602对比度电压调好了没有,线接对了没有。

网友C:
楼上+1,程序仿真通过,但实际运用中1602不显示很有可能是对比度问题,不同屏幕的对比度不同,建议你优先检查这个

网友D:
你这个问题以前遇到过,那是没买仿真板的时候,LCD也是自己焊的,代码也不知是在哪儿抄的,仿真一点问题也没有问题,烧录后就只亮屏不显字。后来厂里整回一套开发板,试了一下,一下就OK了。于是就对了一下原代码与开发板的代码,最后还是原代码有出于。网上搜了一下,讲的是原代码是没有问题的,是现在卖的一些LCD驱动芯片是山寨的,要调整一下代码才能解码。最后按其所说调整还真是那个事。最后建议还是整个开发板回来练,这样弯路会少很多,而却也有技术支持,学起来顺了才会不断向前。祝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