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断嵌套的应用—八只流水灯程序

楼主(2018-12-16):
设计一中断嵌套程序:要求K1和K2都未按下时,P1口8只LED呈流水灯显示,当按一下K1时,产生一个低优先级外中断0请求(跳沿触发),进入外中断0中断服务程序,上下4只LED交替闪烁。此时按一下K2时,产生一个高优先级的外中断1请求(跳沿触发),进入外中断1中断服务程序,使8只LED全部闪烁。当显示5次后,再从外中断1返回继续执行外中断0中断服务程序,即P1口控制8只LED,上、下4只LED交替闪烁。设置外中断0为低优先级,外中断1为高优先级。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
        for(;i > 0;i--)
        for(j=0;j<125;j++)
        {;}
        }
void main()
{
        uchar display [9]={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a;
        for(; ;)
        {
                EA=1;
                EX0=1;
                EX1=1;
                IT0=1;
                IT1=1;
                PX0=0;
                PX1=1;
                for(a=0;a<9;a++)
                {
                        Delay(500);
                        P1=display[a];
                }
        }
}
void int0_isr(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
        for(; ;)
        {
                P1=0x0f;
                Delay(400);
                P1=0xf0;
                Delay(400);
        }
}
void int1_isr (void) interrupt 2 using 1
{
        uchar m;
        for(m=0;m<5;m++)
        {
                P1=0;
                Delay(500);
                P1=0xff;
                Delay(500);
        }
}

网友A(2024-12-25):
这个值得学习;这才是工程应用!